炸机了~~~~~如果飞控断电,电机输出是怎么样???~~~~~~请教零度的技术人员~~~~~

楼主(2014-03-03):
今天炸机了!
应该不是零度的问题,感觉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帖子在这。

主要想知道,如果飞行过程中,飞控断电,电机输出是怎么样???
因为掉下来后,电源线全松落了,不知道是哪块出问题了。

如果飞控断电了,电机会出现无信号的BIBI声吗?

希望能有大神帮忙分析下。

另外,有最后一分钟数据,从手机里拿出来了,怎么看?

网友A:
掉下来后,电源线全松落了. 之前不可能松脱的吧

网友:
SBUS只需要把线接7通道就可以了。。不需要另外供电的。。不清楚LZ是否这里出问题。。导致飞控断电。。这个要详细检查一下才知道。。建议LZ先把接收机跟飞控重新通一次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下来后,电源线全松落了. 之前不可能松脱的吧

就是担心这个,
回来后再试时,感觉飞控电的T插有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