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调震动越大~!

楼主(2014-03-03):
机子震动大  就把 主轴轴承换了 结果 震动比原来还大   直接跳舞的节奏  还出现金鱼尾    低速  纹丝不动   但是一旦要到达 起飞的界限  就跳舞  飞机来就金鱼尾   还不如刚入魔那会了

网友:
你没做静平衡

网友A:
强迫症的结果

网友:
炸过的吧,那就别光盯着轴承,挨个查吧

网友:
又是强迫症?

网友B:
上面2个兄弟说了等于没说。。。
你试试先换回原来的轴承。。。换哪里出问题。问题就在那里!
然后再做其他的,还有一个,你说的问题非常笼统,没办法判断问题在那里。要不做个视频上来!一看基本就知道了!

网友C:
问题应该还是在尾巴上,把蟹爪和滑套全部换亚拓的试试。

网友:
螺丝上不好……

网友D:
很麻烦的事。。。

网友:
机械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只能是越调震动越大

网友A:
排除法检查,先把大桨尾桨都卸掉,看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检查,先把大桨尾桨都卸掉,看看有没有改善

已经解决了  麻痹的无副翼 不能用老式螺距尺  根本就调不准螺距   今天买了 电子螺距尺  发现  2片桨相差2度 怪不得  振动大  现在已经调准  不震动了  飞起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只能是越调震动越大

已经解决了  麻痹的无副翼 不能用老式螺距尺  根本就调不准螺距   今天买了 电子螺距尺  发现  2片桨相差2度 怪不得  振动大  现在已经调准  不震动了  飞起舒服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麻痹的无副翼 不能用老式螺距尺  根本就调不准螺距   今天买了 电子螺距尺  发现  2片桨相差2度 怪不得  振动大  现在已经调准  不震动了  飞起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麻烦的事。。。

已经解决了  麻痹的无副翼 不能用老式螺距尺  根本就调不准螺距   今天买了 电子螺距尺  发现  2片桨相差2度 怪不得  振动大  现在已经调准  不震动了  飞起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应该还是在尾巴上,把蟹爪和滑套全部换亚拓的试试。

已经解决了  麻痹的无副翼 不能用老式螺距尺  根本就调不准螺距   今天买了 电子螺距尺  发现  2片桨相差2度 怪不得  振动大  现在已经调准  不震动了  飞起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2个兄弟说了等于没说。。。
你试试先换回原来的轴承。。。换哪里出问题。问题就在那里!
然后再做其 ...

已经解决了  麻痹的无副翼 不能用老式螺距尺  根本就调不准螺距   今天买了 电子螺距尺  发现  2片桨相差2度 怪不得  振动大  现在已经调准  不震动了  飞起舒服了

网友:
像是轴弯了

网友:
就是双桨的问题。无副翼最好用电子螺距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