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传说中的伟力911直升机!

楼主(2014-03-03):
    前几天无意中上了这个论坛,发现自己已经迷上了航模飞机,看了无数的帖子,做了不少笔记,都说先从小机器练习做起,从论坛推荐上看,先买个小直升机伟力911.今天终于到货,我太“我吃惊了”,“这玩应也太小了”,难怪抗摔(没分量但然摔得就轻)

网友:
这就对了,等把这个飞好,就可以飞大的了

网友A:
我觉着楼主不如买个新出的977,有楼通道的感觉,977飞好直接上450就行了

网友:
绝代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楼主不如买个新出的977,有楼通道的感觉,977飞好直接上450就行了

977应该新手飞不了,新手还是有刷吧

欢迎楼主入坑,新911非常稳,不错的入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楼主不如买个新出的977,有楼通道的感觉,977飞好直接上450就行了

我也是看论坛,听老手推荐的。我都不知道有977,看来走弯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77应该新手飞不了,新手还是有刷吧

欢迎楼主入坑,新911非常稳,不错的入门机

应该能飞的了,我以前买过一个922,超级耐摔,而且很稳,977应该不比922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论坛,听老手推荐的。我都不知道有977,看来走弯路了。

没事,911练习一下正八面悬停还是可以的,等911飞的轻车熟路以后,上模拟器试试6通飞机,很快就能飞6通机了,但是告诫楼主,不要用911练习航线,练习悬停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论坛,听老手推荐的。我都不知道有977,看来走弯路了。

977是六通,911是四通,新手一下子上六通我感觉太早了,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

网友:
911  然后直接上450  我就是这样的。。。
不过有一点。多玩模拟器!

网友:
准备入手977.。听说很稳,很好飞。。。

网友D:
我在纠结中间   我是入911  还是977  还是02S

网友: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v930跟v977外观和动力基本相同,但是是四通的,无副翼六轴,不过定价有点高,阿里巴巴什么看到的。
反正已经买了就练习四面吧,开箱跟掀红盖头的心情基本相同。

网友:
还不如买个控买个模拟器呢,这什么破飞机,玩具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飞的了,我以前买过一个922,超级耐摔,而且很稳,977应该不比922差吧

922是有刷的,977是无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911练习一下正八面悬停还是可以的,等911飞的轻车熟路以后,上模拟器试试6通飞机,很快就能飞6通机 ...

为啥911不能飞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楼主不如买个新出的977,有楼通道的感觉,977飞好直接上450就行了

V977还没出货呢。。。

网友:
我也在等97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论坛,听老手推荐的。我都不知道有977,看来走弯路了。

你走的路是对的,一点都没弯。因为你完全没有飞过哪怕是三通双桨的玩具,第一个上手练习机是小四通锤子机我觉得很合适。V977是新出的小六通机型,现在还没出货,估计等你能拿到手也是下个月的事了。而且六通机你现在也玩不来,会非常打击自信的。顺便一说,我也是新手,只是有过几次飞双桨的经验,基本能做到悬停而已。虽然也看好V977并且想入手,不过还是提醒一下LZ,要量力而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2是有刷的,977是无刷的

977有两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911不能飞航线

锤子机练习航线上6通飞机飞航线准炸,不信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2是有刷的,977是无刷的

动力不同对悬停来说没啥影

网友:
新手入门还是首选V911好。977是6通机,入门选这机必然打击入魔的信心。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飘过!!!

网友E:
应该买升级控的v911.2代,够你爽飞了。

网友:
等上了450你就知道和911还有四通机的大不同之处了~!!飞好911的四面然后就是模拟器!模拟器!模拟器可以四面悬停了,你就上真机吧之后你就感觉到450的凌厉干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7是六通,911是四通,新手一下子上六通我感觉太早了,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好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的目的是想买个4轴或者6轴,直升机不是说练手的最佳利器。练好4轴,还用买个6轴的飞行器练练么?听说450也挺过瘾,可以3d飞行,可以考虑联系好了买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纠结中间   我是入911  还是977  还是02S

我不是很懂,不敢给推荐。

楼主:
昨天晚上小实验了一下,在狭小的空间不敢飞,也飞不起来,刚起来就跑边上去了。
后来找个大的环境,勉强的飞起了几次,但是都摔得好惨。
发现一个问题,请老手指点下,我该怎么调理微调,我用的是左手油门。
起飞的时候,飞机总是往左下方使劲,起来之后又突然往右前方飞,该怎么调?

网友:
先玩模拟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事,911练习一下正八面悬停还是可以的,等911飞的轻车熟路以后,上模拟器试试6通飞机,很快就能飞6通机 ...

我是刚入坑的新手。机器还没买呢!什么是航线啊?都推荐伟力911,但是某宝上还有911-2,912,新版,旧版之分。一下子迷茫了,请前辈指导一下!

楼主:
我还没买模拟器呢。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个老玩童,不管是什么机器,买了就是好机器,努力练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的目的是想买个4轴或者6轴,直升机不是说练手的最佳利器。练好4轴,还用买个6 ...

其实无论玩什么都还是应该从模拟器练起,上了模拟器你就什么都会了,上了模拟器你才敢大胆的飞,拿真机练的时候战战兢兢的怎么能练出好技术呢

还有四轴的操控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稳定模式(又称姿态模式)和你现在的911手感差不多,另外一种是手动模式,和六通直升机手感一样。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之前飞过3通道的玩具飞机。。我现在在等我的MCPX。。。

网友:
我也有个911  基本放那里落灰了

楼主:
炸机了,中午同事玩,飞高了掉下来,摔坏了

网友:
911-2是911的升级版,比911稳定好飞,912尺寸要大很多,比911稳定得多,可以用来练习悬停,有过度到大一点飞机的感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小实验了一下,在狭小的空间不敢飞,也飞不起来,刚起来就跑边上去了。
后来找个大的环境,勉强的 ...

额,这个微调就是你的飞机如果漂,就调对应通道的微调,比如,飞机起飞后不打舵向后漂,就调控制前后非的那个通道的微调,向前按几下,至于具体按几下要看漂的的程度,可以慢慢试,调到起飞后不打舵飞机几乎悬停不懂就调好了,另外模型一般比想象中的灵活,控制的时候手上动作要轻,准,特别对于六通机,lz加油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是刚入坑的新手。机器还没买呢!什么是航线啊?都推荐伟力911,但是某宝上还有911-2,912,新版,旧版之 ...

912貌似比911大一圈吧,911耐炸,新手值得入手,航线就是飞机在天上按线路走,四通锤子机不适合练习航线,为锤子机上面的平衡锤能保证飞机不会翻,6通飞机只要舵量打多了就能翻,新手还是买个911练悬停吧,悬停过关后稍微练练模拟器就可以上6通飞机了,直升机不难,主要是勤练习

网友H:
用来入门挺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912貌似比911大一圈吧,911耐炸,新手值得入手,航线就是飞机在天上按线路走,四通锤子机不适合练习航线 ...

噢。。谢谢前辈的指导。那对于新手,我是买金属套件的还是买原厂塑料套件的合适?

网友:
继续继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噢。。谢谢前辈的指导。那对于新手,我是买金属套件的还是买原厂塑料套件的合适?

塑料的就行了,金属增加重量减少飞行时间,对于四通小飞机来说越轻越好,重了不仅增加飞行重量,也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炸机损失,原厂塑料件就挺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就行了,金属增加重量减少飞行时间,对于四通小飞机来说越轻越好,重了不仅增加飞行重量,也有可能 ...

好的,,非常感谢。我明白了。我能加一下你的QQ吗?第一次接触遥控直升飞机,如果有不懂的,想请教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非常感谢。我明白了。我能加一下你的QQ吗?第一次接触遥控直升飞机,如果有不懂的,想请教请教你 ...

630799244,注明一下5i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2貌似比911大一圈吧,911耐炸,新手值得入手,航线就是飞机在天上按线路走,四通锤子机不适合练习航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额,这个微调就是你的飞机如果漂,就调对应通道的微调,比如,飞机起飞后不打舵向后漂,就调控制前后非的 ...

一直练,起降现在没问题,就是控不好。飘来飘去。

网友:
这种飞机是玩具吧,不是航模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直练,起降现在没问题,就是控不好。飘来飘去。

首先把飞机调好,然后就是飞行的手法的,手上动作一定要快,准,细,不要暴力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把飞机调好,然后就是飞行的手法的,手上动作一定要快,准,细,不要暴力打舵

网友:
新入魔  帮顶  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
新入魔  帮顶  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
没有走弯路,911可以有

网友:
V930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来入门挺好的

飞了几次,不好控制。打算买个模拟器。

网友:
顶了,正是陛下

网友:
锤子机练习航线上6通飞机不用飞航线,对头既秒炸

网友I:
我今天收到F49 来继续练手 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