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供电请教

楼主(2014-03-03):
我是用的WKM飞控,6S电,给
云台
供电是需要接个降压模块还是有其他方法,谢谢指教

网友A:
云台图传单独3S供电!干扰少点,安全

网友B:
我也是单独3s供电的。

楼主:
一般3S800MAH的云台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C:
最好是云台图传单独供电,我用的是飞越两轴云台,与图传共用一块1300的电池。不过在电源线上要加磁环,否则飞越云台易受干扰。

网友D:
最好是单独供电 !

网友E:
不用大疆云台的话就单独供电。

网友F(2014-04-06):
用这个吧,绝对实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28600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