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蝗虫机架启动不稳定

楼主(2014-03-03):
APM蝗虫机架启动不稳定,有向左偏的趋势,请问应该怎么调?

下面是视频,只打了油门,其它都没动。

网友:
罗盘装歪了?

楼主:
貌似装正的,我回去转一下罗盘位置看看反应,谢谢你的思路

网友:
没定位,而且高度没超过半米到1米,地效、扰流、无GPS定位的漂移,都正常啊……

网友:
什么飞控,开GPS模式了吗?
室内建议关闭GPS模式
建议到户外测试,屋里还是不安全

另外不清楚你的装机情况
蝗虫的重心和飞控位置调节请看我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78463&extra=

网友A:
晕死 这样能测试出来么?棒绳子。。

网友:
首先看视屏有一个电机明显不同步,重新校准电调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 这样能测试出来么?棒绳子。。

之前一直往一边偏,撞墙摔坏了不少桨,这也是没办法啊

网友B:
前来学习,我的四轴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视频刚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就看到有个电机不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来学习,我的四轴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

请问你以前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以前是怎么解决的呢?

前天刚首飞,但是向右后方偏,我现在还没解决了呢!合计着先飞着,慢慢来!

网友:
一奌奌的偏移可试试用 subtrim(控上) 或 autotrim(自己去google一下) 修正

网友:
这贴要火

网友:
油门行程都没校准
GPS貌似是歪着的
不知道整个机机的重心是在飞控处吗
离地不到1米都会有地效反应,慢慢离地就是会偏,果断推油升高点

网友:
目测和我一样,电机通道接错了一个,我的飞机起飞也是向一边偏,当时

网友:
楼主栓绳子测试多轴的想法很好。我还在考虑找块草地测试6轴呢 。采纳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