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丢机找回的好方法。

楼主(2014-03-03):
自从上个星期丢机以来,一直在找丢机原因,还有救机方法,也想到丢机后怎样找回,BB响有一定的距离就听不到了,还有环境噪音大时也会听不到,装GPS价格又贵,最后想到一个好方法:就是在飞机上装上拉烟,可以在飞机看不清方位时拉烟,这样就可以看清方向了,还有掉地上也能看到烟升起,这样更直观,请行家给说说这可不可行。

网友A:
办法不错,不过会不会有人以为失火了?

网友B:
失控了怎么办?拉烟不起作用了

网友C:
别人看到会捡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不错,不过会不会有人以为失火了?

因为掉下就找去,多人看到更好找,除非飞得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了怎么办?拉烟不起作用了

一般飞不了那么远,目视距离几百米左右吧,几百米应该还不会失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看到会捡走

跟着烟找过去,而且别人看到有烟冒出不敢检的。

网友D:
若飞机在地上的姿态不合适一拉烟就全点着了。

网友E:
楼上+1,这个潜在危险实在是大了点,烧了飞机事小,引发火灾事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上+1,这个潜在危险实在是大了点,烧了飞机事小,引发火灾事大

+毛+,合格的拉烟弹是没有明火的,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飞不了那么远,目视距离几百米左右吧,几百米应该还不会失控吧。

失控保护不会设吗?

网友:
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飞机在地上的姿态不合适一拉烟就全点着了。

我没用过,不知道只是出烟还是带火的,如果带唝火的当然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1,这个潜在危险实在是大了点,烧了飞机事小,引发火灾事大

如果有唝火的当然不能用,没用过所以只是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毛+,合格的拉烟弹是没有明火的,懂?

没用过,真不知有没有明火,只是个设想,什么时候买个回来试试,也不贵。

楼主:
失控保护只是有飞控才有作用吧,单接收的失控保护没什么作用吧。

楼主:
也只是个想法,没试过能不能实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失控保护只是有飞控才有作用吧,单接收的失控保护没什么作用吧。

用闲置通道做失控保护带电子开关控制拉烟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闲置通道做失控保护带电子开关控制拉烟弹

通道一般都有多的,有没有拉烟使用的贴子介绍我去看看,还不懂怎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一般都有多的,有没有拉烟使用的贴子介绍我去看看,还不懂怎样用。

和电子鞭炮一样用
没事混混科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