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 pro 电机配置

楼主(2014-03-03):
各位大師請問飞越680 pro 用6s馬達好還是4s馬達好,tarot 網說4s ok 但很多人用6s,請問两者有什麼分別,那一款比較穩定 謝謝

网友:
同一款电机,4S 配 680kv,6S配 380KV。其拉力是一样的,只是6s效率会高一点点,但同时对电池,电调要求也高些。
如果不是大负载或定制机架长航时,而是用680 pro这种机架,4s,6s都没什么关系。

关键是根据自己的载重来定电机kv和桨。

网友A:
我挂微单,所以选择380KV6S电池,机架690S六轴,虽然1238桨小了点,但是想大载重必须低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挂微单,所以选择380KV6S电池,机架690S六轴,虽然1238桨小了点,但是想大载重必须低KV

你的电机是恒力4822 390?

网友:
想长时大载重航拍还是尽量用地kv高电压电机配大桨好。我的650四轴4822KV570配3S4200mah  1238桨1900G飞5分30,1455桨能飞7分50,我想4S电池效率应该还要高

网友:
如果按照原装的  机架配置  桨 只能用到 12寸桨    用高KV值电机   转速快   耗电高一些  但是 动力储备充足  遇到 阵风 或者其他的突然反应   更稳定  而且飞机的动作也更迅速     低KV值的  配  更大的桨 更省电  效率更高一些     不过 如果用一个低KV值的  然后带动小桨  会拉低  输出的拉力的

我自己也用和你一样的机架    刚刚从4S 升级到 6S电池    还有一枚 目前在抽屉闲置的 99新  一次充放的 狮子电池4S 10400毫安时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低价的转让给你

还有  就是  6S的电池 和4S的电池 价格区别很大   电池会贵得多得多~  楼主如果没有高载重  高航时的需要的话   4S  大容量电池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多謝提点但我是住香港的所以很難買賣交收

网友:
我亦是香港的,我亦考慮了很久,結果選擇了 700KV, 4S 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提点但我是住香港的所以很難買賣交收

肯定6s啊。还用想。 看我的帖子。我也是680。也是纠结4s 6s。和你一样的情况。4s 搭载不了长时的。 要6s才能带相机。   留空时间长太多了。

网友:
我算過了一下 ........ 6S 5000mA, 800g 重 ........ 6S 10000mA, 1400g 重
而 4S 5000mA, 500g 重 ........ 4S 5000mA 兩件, 大約 1000g
用 4S 10000mA 配 700KV 電機, 飛行時間應該可以比 用 6S 5000mA 配 380KV 電機久一些 ......... 而兩者帶電池飛行總重量差不多 (差 200g)
所以我選擇了 700KV 電機配 4S 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