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8G图传问题!

楼主(2014-03-03):
我的图传经常会有画面跳动和蓝屏的现象,而且距离很近,10以内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10米以内?么可能呀

网友B:
如果用三叶草发射天线,重量和震动会弄坏天线座,及时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以内?么可能呀

确实是这样的现象,改天发视频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三叶草发射天线,重量和震动会弄坏天线座,及时检查。

我用的是大疆的蘑菇头天线啊!

网友:
赶紧退货

网友:
安装方式可以改善次状况,不过我用的是柏通

网友:
有阻擋物二米都會了別說10米
先確認頻頻是否都一樣!

网友:
可以将您的安装方式,附张图看一下。
是否有测试在其他环境下的工作情况?

网友:
某宝上换了平板天线之后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网友:
我的精灵2也是如此,技术人呢员说换一个频道,换了还是不行。
室外草原上也是如此,很郁闷。

网友:
大疆5.8G图传不行,数字图传还可以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我试用了大疆的5.8图传是不行,跳得厉害,晃一下就跳,而且天线设计有问题,摔一下SMA接头电路板里面连接就断了,现在已经放在旁边坐冷板凳了,而且重量还比较重,体积大,这个产品有点失望。

网友:
最好返厂检修看看

网友:
用14dbi平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大疆的蘑菇头天线啊!

大疆 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