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谢谢大家。

楼主(2014-03-03):
我是新人,入手6050,在试飞时摔机N次, 现在有问题请教一下老魔们。一、6050的小微是不是有三个舵机?通电时,拿在手上,推动控时发现,只有(对尾)机头的舵机和右边的舵机会带动拉杆,左边的舵机无反应。不通电的时候,用手轻轻拉动舵机杆,机头的舵机和右边的舵机有轻微的阻力和声音,而左边的舵机无阻力手感和上述两个舵机有明显不同。请教一下,是不是我在试飞时摔机时挂掉了左边的舵机?

二、在试飞时摔机N次后再通电时噪音明显加大(才入手通电时有轻微噪音),这时应该检查和更换哪些部件?
新人问题多,表述不准确,谢谢各位老魔头们。

网友A:
如果听得到舵机马达在转那个舵机应该 是扫齿或滑齿了。如果舵机电机没转不但滑齿,有可能也烧舵机了

网友:
飞机通电还没转动时,声音大应该是舵机活动不正常,齿轮卡、扫齿或固定变形和被其它部件干涉到等原因。如果是转动后发出较大声音一般是轴承问题,马达轴套扩量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舵机挂掉了。

网友:
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听得到舵机马达在转那个舵机应该 是扫齿或滑齿了。如果舵机电机没转不但滑齿,有可能也烧舵机了

拆开看了,严重扫齿,。。。。谢谢,已定新舵机。

楼主:
再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以维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以维修吗?

可以,更换相应的齿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以维修吗?

可以换舵机齿

网友B:
奇怪,新款6050舵机应该不会扫齿的,我的6050也炸了无数次主板都炸出问题了舵机都没事啊,不过我炸鸡之前都是先收油门后熄火的,所以很有效的保护了舵机才没让它扫齿,飞不好炸机前一定要养成收油熄火的习惯,炸鸡了不收油也不熄火对飞机伤害很大的。。

网友C:
订对应舵机齿轮吧,学会自己动手维修,换舵机是因为没法修复才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订对应舵机齿轮吧,学会自己动手维修,换舵机是因为没法修复才买新的。

谢谢,,,新人不明白,,,,直接买了一个新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新款6050舵机应该不会扫齿的,我的6050也炸了无数次主板都炸出问题了舵机都没事啊,不过我炸鸡之前都 ...

在老手中,6050飞N久不会坏,在新手手中就不一定了,,,,,我的是老款。

楼主:
还好,挂的不是450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老手中,6050飞N久不会坏,在新手手中就不一定了,,,,,我的是老款。

有道理,飞机的寿命还要看玩的人是什么技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换相应的齿轮就可以了。

到tb卖家问了,他们说厂家没有出齿轮,只买整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tb卖家问了,他们说厂家没有出齿轮,只买整机

这种小舵机卖家还出舵机零件那他们怎么赚钱

网友:
吐槽:
收油门习惯是大误
原因:
当处于正飞姿态时,一瞬间切断油门,由于大桨存在惯性,此时由于油门杆到底拉低螺距会导致整架机子会以高于重力的加速度坠地
有些朋友为了避免收油门墩坏脚架,修改螺距曲线为完全没有负螺距的做法其实也是不建议的,因为机子普通模式需要带一些负螺距起转(防止在低转速陀螺效应较弱的时候被地面气流吹翻),微风天起飞也是需要压着负螺距起转的,风天降落负螺距更重要,没有负螺距的机子在起转时刻非常脆弱而且飞行中遇风降不下来

收油门的坏习惯一旦养成后患无穷,正飞悬停航线的时候不过就是墩坏几个脚架而已无伤大雅
可练到后期,倒飞时遇见问题,就算切了HOLD,手也会本能地将油门摇杆拉到底,这时机子带着螺距就不晓得飘到哪里去了喔,其实我是见过因此提控回家的(顺带一提,本人为了克服已养成的坏毛病共用了3个月,习惯一旦养成,克服他需要养成它数倍的时间)

本人的建议做法应该是遇见问题时切HOLD,并保持冷静,努力用剩下的转速将机子摆正(只求桨面平行于地面,120和130能做到,250 X2也能,尾电机切HOLD会自旋暂时无法完美做到摆正姿态),向重力的反方向(正飞给正螺距,倒飞给负螺距)慢慢推螺距直至机子触地前快推一下(成功的话能看见机子稍微蹦一小下再落地,机越大越显著),方可将损失减至最小
以上步骤看似复杂,分阶段练习其实不需要多久就可以做到的(开始只切HOLD不做别的,慢慢练习HOLD后修正和螺距动作),练好了以后对入大机降低炸鸡损失也很有帮助(熄火降落的基础)
以上方法只真对于无单向结构或是旋翼惯性较小的机种
450级以上机种请不要照搬(450以上该如何做请参阅正规熄火降落教程)
至于尾电机系列机子切熄火就会自旋的问题,好在尾电机系列的机子除了MSCP以外自重都比较轻,切了熄火打对了螺距机子就会自己飘下来,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还不会设置油门、螺距等数据,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