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拆机 [更新充电图片]

楼主(2014-03-03):
说说使用感想,效果还是不错的,原件都是正经货,但是焊接质量简直就是小学生水平,细节不够仔细,这个刚出来的新品感觉就是样机,价格吗比a6加保姆价格合适多了

网友A:
焊接水平比A6有差距

网友B:
散热风扇是个败笔,这种风扇不仅使用寿命短,而且用久了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水平比A6有差距

这个是新出来的,看着焊接质量感觉就是小批量试生产的,要是正规工厂化出来这质量那简直就是太不认真了,但是也有好处,刚出来的东西用料坑定不会省,量产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风扇是个败笔,这种风扇不仅使用寿命短,而且用久了有噪音。

嗯风扇是温控的,小电流下声音不大

网友C:
试试冲电了没?我们本地一下买了5台,冲电时设置4.2V,结果冲到了4.22,过冲,吓人啊,立马退货了.

网友D:
关注中
要是设计成熟质量稳定的话,难看点也可以忍受

网友:
看着那些古董款式线绕电阻,很有感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冲电了没?我们本地一下买了5台,冲电时设置4.2V,结果冲到了4.22,过冲,吓人啊,立马退货了.

冲放电都实验了,没事情,看来你是个精度控,0.02就吓坏了,单片机用的是stm的ad精度还是可以接受的,其他电路和a6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中
要是设计成熟质量稳定的话,难看点也可以忍受

哈哈,关注我这帖子把,只要我没骂就是它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关注我这帖子把,只要我没骂就是它符合我的要求

嗯,现在航模市场缺的就和i质优价廉的高性价比货

网友E:
一乐过来帮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乐过来帮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风扇是温控的,小电流下声音不大

理论上大电流下声音也不会很大的,但这种风扇使用时间长了以后,轴承失油,轴套磨大后,转起来就很恐怖了。到位的设计应该是用大面积散热块散热。并和外壳散热孔配合,形成散热风道

网友:
靠,才发现,居然是英文菜单

网友:
做工确实不咋地 那几个绕行电阻看起来很有质感 可惜的是焊工太差 美感缺失了。。。。。

网友:
我目前用的这款 才380块钱  很不错的 精度高  而且可以轮充不同电压的电池  性价比比A6值得

网友:
既然拆了多来点具体的细节图撒。  这图看不出什么东西啊。  看看他电路合理不。

网友F:
这个充电器 我买过 后来直接退了~~~

  第一  放电速度相当慢  1A的放电速度 感觉比原来的B6还要慢   而且 我8块电池轮流放电的时候 设置电压是3.8  放到最后 程序出现错误  电压全部不准 后来用万用表测试 全部电压都在3.83左右 而且三块电芯 电压均不一样

  第二  充电截止电压在4.2  结果 最高的电芯充到4.23  而且 平衡很差  基本上 3块电芯均超过4.20   而且三块电压均不一样

   这些结果 我用人格担保  没有黑的意思  而且放电和充电均是测试两次以上  所有电压均是万用表测视   后来退货 和店家沟通 店家没有没有说什么 只是说了一句 电压截止时不太准 要我把充电电压和放电电压降低一点点    而且 店家也爽快地说出了原因  去年的时候 CB86  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所以今年工程师才刷新的程序 但是貌似目前程序的问题 没有得到什么解决~~~~

   这款充电器 世面流通很少 而且根本不纯在实验机的说法 这个充电器 去年就在淘宝上面开始卖了  卖了块一年了 上市的产品 哪里叫做实验品???既然上市  就是成品  而且这款充电器  走量极少   个人感觉 A6 的口碑 比这个要好的多~~这个和A6  还是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充电器 我买过 后来直接退了~~~

  第一  放电速度相当慢  1A的放电速度 感觉比原来的B6还要慢   而 ...

恩现在使用没发现问题,放电人家说明了就1a,至于充电截至电压我不是精度空,有个0.0xv的误差是没问的,至于这做工我干觉就是小批量投放市场,就是用来让大家当小白鼠找问题,要是想a6那样大量出售还这水平那就对就是商家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