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摔成这样有影响吗?

楼主(2014-03-03):
如题,今天首飞,风有点大,一不留神,飞机用力亲吻了大地,飞机的惨状我都不忍发上了,电池也成了这样,请教各们大神,这样对以后使用会有什么影响?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最好不要用了 飞飘飘可以

网友:
这样,充电会不会很危险?

网友:
严重变形后内部短路的可能性增加,需要妥善保存,最好保存在阻燃防爆的容器内,防止因极板内部短路而燃烧。

网友B:
不能用了,LZ送我吧,

网友C:
其他电池摔成这样肯定没用了,但你这个格氏电池可以放心用,2边夹着铝板,死摔烂摔都不会大肚子。

网友:
注意使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了 飞飘飘可以

是不是偶尔用用也可以?充电有危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电池摔成这样肯定没用了,但你这个格氏电池可以放心用,2边夹着铝板,死摔烂摔都不会大肚子。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了,LZ送我吧,

呵呵,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要了去做什么呢?

网友:
如果没有漏液也没有电压不平衡,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快递给我我帮你消灭,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要了去做什么呢?

当我小台灯 供电正好,正苦于找不到电源

网友:
没破皮,可以用。节约为王。

网友:
充电时要小心了,最好在旁边看着

网友:
前几天花牌电池小摔了一下,没变形,但内部短路了,一直发热……

网友:
慢慢的把电池掰正常,有一点变形没问题  测量电压放置3天 如果几天后电压正常不怀孕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
插上测电器看看 没有异常的话继续用

网友:
不漏液,电压没事,飞飞不暴力的飞机还行,暴力的就算了,充电只要电压稳定就行,我们这有好多人有这种电池,用着都没事

网友:
其实吧,这个没有说能不能用的,只要没怀孕,电压正常用的。至于充电安全性,不管有没有问题的电池,充电的时候都需要有人看着,自己小心才是万能的。
至少我现在好几块电池都是带伤上,用起来和新买的没啥区别吧。

网友:
我格式的一块电池比你这严重,暴力摔了三回还在使用,没大事,两边有铝板

网友:
量下电压,如果没有问题,照用!
我们这儿一个模友,电池也是炸成这样,一直用着,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
电压会受影响,飞个飘飘还行。

网友D:
只要不破就没事,我有两块花牌3S都摔成这个样子了,继续服役已经半年了

网友:
从安全角度考虑,最好不用,变形后里面一层层的极板很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破就没事,我有两块花牌3S都摔成这个样子了,继续服役已经半年了

学习了。偶的也是植物的,也摔得像LZ的一样,看来没事了

网友:
充电的时候需要有人看着

网友(2014-04-17):
难过啊,我有一块花牌的摔成这样我自作聪明掰回来,结果就坏了2s。哈哈,另外两块杂牌的我没掰,现在在充电,试下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