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轴距大六轴哪吒V2飞控空中故障险些炸鸡

楼主(2014-03-03):
800轴距大六轴夜晚航拍!起飞一切正常爬升没问题 空中转了一圈后就故障了晃动厉害几乎翻过去!再旋转就翻!前后左右几乎不受控制!下降也晃动厉害!最后总算有惊无险降落!原因不明控72M JR9X2不是控的问题请大神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吧,这么大的JJ还是wkm比较可靠

网友A:
这视频中没看出问题来。

网友:
在广场上飞,真大胆出了问题可危险了。

网友B:
楼主考虑过电池电压的问题么,听着好像开始晃没一下就听到BB响报警了

网友:
直接告诉你是啥问题吧

网友C:
naza飞控gps通电后找到星会闪绿灯,注意闪绿灯不带表己定位,要等到闪一串绿灯后才能解锁飞的。你的问题也遇到过,炸了两架后分析出来的。现在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飞控gps通电后找到星会闪绿灯,注意闪绿灯不带表己定位,要等到闪一串绿灯后才能解锁飞的。你的问题也 ...

这种错误我还是不会犯的 两次频闪后确定没问题才起飞的预热跟搜星的片段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考虑过电池电压的问题么,听着好像开始晃没一下就听到BB响报警了

5800毫安6S电池起飞以前是七分钟一级报警这个上天两分钟没问题 就是飞控一直挑姿态耗电大电池才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视频中没看出问题来。

1分30秒的时候晃动的那么厉害还没问题啊 差点翻过去

网友:
LZ建义换2.4G的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