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za遇到问题惯例上5i求助

楼主(2014-03-03):
今天装好了飞越650 用nezav1 连接电脑调好了控 感度就用默认 测试
电机
发现电机只发出声音 不转 好吧 那就试飞吧 预热 解锁 一切正常 可是起不来 向一边侧翻 桨的正反都对 想来想去唯一不对的就是电机测试没反应有点问题 配置郎宇3108 kv720 neza v1 3s
电池

网友A:
电调里的油门行程校准没有做

网友B:
看不到全機圖!
無法確定
起飛會側翻! 電機轉向、槳裝反、飛行器類型選錯~都有可能
正常電機測試時是會運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