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版P51完美起飞落地。附带我塞斯纳狂飞起落,每个20秒

楼主(2014-03-03):
运动版P51。拍摄视频的哥们儿有点走神,大家看看起飞和落地就是了

塞斯纳起落+复飞

网友A:
飞51的场地真是太棒了   技术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51的场地真是太棒了   技术也好

新手,新手。

网友:
一般看这种固定翼飞机的视频我都是看完起飞后就直接快进到后段看降落的片段…………

网友B:
楼主在保税区飞的啊 呵呵 我们在北边飞 P51好飞机 我的都200起落以上了 目测楼主电调设置了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保税区飞的啊 呵呵 我们在北边飞 P51好飞机 我的都200起落以上了 目测楼主电调设置了刹车

刹车特别保护桨。

网友C:
塞斯纳不是中和的 新成仁路断头路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纳不是中和的 新成仁路断头路的嘛

对啊,昨天星期天录的

网友:
漂亮,技术了得

网友D:
楼主塞斯纳飞的很好,很羡慕,我新手入的就是塞斯纳蓝色,组装了2晚,练了几次模拟器,首飞还是炸了。

请问你的降落是怎么操作的,完全不给油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塞斯纳飞的很好,很羡慕,我新手入的就是塞斯纳蓝色,组装了2晚,练了几次模拟器,首飞还是炸了。

...

油门收光,让它以一个小的角度俯冲(避免速度损失导致失速)。到距离地面0.5-1米的时候,让他抬一点头,减小一点下降率,再距离地面0.1-0.2米的时候,再抬一点头,下降率这个时候就很小了,就可以平稳着陆了。。。多看我的起落视频,有启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油门收光,让它以一个小的角度俯冲(避免速度损失导致失速)。到距离地面0.5-1米的时候,让他抬一点头, ...

这起降真给力,我就是起降不好,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起降真给力,我就是起降不好,受教了。

主要还是多飞

网友:
guanzz1975发表于2014-03-03 19:53:18
一般看这种固定翼飞机的视频我都是看完起飞后就直接快进到后段看降落的片段…………
呵呵,我也是

网友F:
高手 一看就是有真机驾驶经验的 敢说不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油门收光,让它以一个小的角度俯冲(避免速度损失导致失速)。到距离地面0.5-1米的时候,让他抬一点头, ...

恩  我也是这样高空关油门飘下来  贴地的时候尽量让飞机平的避免弹跳。有次空中把螺旋桨飞掉了(桨夹没上紧)  结果还让我飘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  我也是这样高空关油门飘下来  贴地的时候尽量让飞机平的避免弹跳。有次空中把螺旋桨飞掉了(桨夹没上 ...

看来你已经掌握了基本落地方法。接下来应该是练习熟练操作油门控制各种落地姿态和接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 一看就是有真机驾驶经验的 敢说不是

这个从哪儿看出来的?

网友:
塞斯纳飞的真好!

网友:
是的,我一直反复的练模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已经掌握了基本落地方法。接下来应该是练习熟练操作油门控制各种落地姿态和接地区

恩  接地区很关键  操场上有大坑 只有一块稍微平整一点。现在就是有时会超过那片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从哪儿看出来的?

感觉

网友:
雾霾天啊,拍摄的咳的利害阿

网友D:
使劲看,多看,羡慕的很。我明天去练,你的塞斯纳头轻么?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劲看,多看,羡慕的很。我明天去练,你的塞斯纳头轻么?怎么处理的?

我都是通过调整升降舵的配平来控制头的轻重。因为电池舱位是固定的,没法通过调整电池位置来调整重心

楼主:
只能说你猜对了哈哈

网友H:
塞斯纳飞的很好,请问楼主最开始入魔到飞P51中间的换机路程,是否直接塞斯纳到P51?
另外还有个问题,鄙人一直都是在模拟玩,暂时未上真机,已经飞满30小时模拟,凤凰4的90%机型除涡轮喷气机外均可一次性不弹跳稳定降落在指定区域,您看我目前这状态首选真机用塞斯纳是否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塞斯纳飞的很好,请问楼主最开始入魔到飞P51中间的换机路程,是否直接塞斯纳到P51?
另外还有个问题,鄙人 ...

上吧,没问题。我才练了不到2小时。就已经飞真机了,虽然炸了,但我觉得是尾翼没有固定好的原因,飞行固定翼还是简单,模拟器和真机感觉不同。

我支持你,MD塞斯纳不错。老板也很好,去销量最高的那家买。南阳的

网友D:
我的md修好了,尾翼部分多上了些泡沫胶,虽然有飞场朋友说再插上碳棍会更结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吧。周末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塞斯纳飞的很好,请问楼主最开始入魔到飞P51中间的换机路程,是否直接塞斯纳到P51?
另外还有个问题,鄙人 ...

真机比模拟机好飞多了。我是塞斯纳飞够了就直接买的p51运动版。下个月准备买个f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md修好了,尾翼部分多上了些泡沫胶,虽然有飞场朋友说再插上碳棍会更结实,我觉得也没必要吧。周末开飞 ...

断了的话插根管子或者木片比较好。粘的话刚度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断了的话插根管子或者木片比较好。粘的话刚度不够。

也不是断了,就是开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是断了,就是开胶了

哦。明白了。之前我的没打胶飞多了也有点松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机比模拟机好飞多了。我是塞斯纳飞够了就直接买的p51运动版。下个月准备买个f35

谢谢,之前还纠结于塞斯纳和好小子,已决定真机入塞斯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吧,没问题。我才练了不到2小时。就已经飞真机了,虽然炸了,但我觉得是尾翼没有固定好的原因,飞行固 ...

感谢,不纠结了,就塞斯纳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之前还纠结于塞斯纳和好小子,已决定真机入塞斯纳了。

塞斯纳主要是又便宜又好修。

网友:
降落很完美

楼主:
这种可收放式起落架的P51,落地后容易跑偏。翼尖擦了好几次了

网友I: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