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我的p51电机怎么了,求大神鉴定

楼主(2014-03-03):
(无正文)

网友A:
磁钢或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钢或轴
是电机轴弯了吗

网友B:
有摩擦,你看是什么东西挡住了?

网友C:
个人判断是磁刚脱落。。。可以拆开电机检查检查吧

网友C:
如果是磁钢脱落还是重新买的电机吧。。。这个电机基本报废了。。。就算修好了。那天再上去空中挂了。直接炸机

网友D:
拆,检查磁碟,没问题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这声音很酷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