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NAZA V2疑问,请大疆员外回答下

楼主(2014-03-03):
连接调参软件后刚开始一切正常,过一会儿模式选择跟机头锁定模式界面就显示请插入GPS模块,机架一动都没动按理不存在插头松动,重新上电后恢复正常,反复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每次出现的时间是随机的

网友A:
飞越650的机架吗?你准备把电池放上面?不怕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越650的机架吗?你准备把电池放上面?不怕干扰吗

电池放上面有干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上面有干扰吗?

额,,我不知道额,我也是准备入V2的,据说主控外壳是塑料的话,有电流在附近经过会影响,,

网友:
用过的来说说,电池放上面会不会干扰

网友:
我只想说,你上面还能放下电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我不知道额,我也是准备入V2的,据说主控外壳是塑料的话,有电流在附近经过会影响,,

我的650飞控在电池板下面,电池就在上方,没感觉什么问题。其实最怕电磁干扰的电子罗盘已经外置到GPS天线里了,根本不在飞控里。至于陀螺仪,电池的这点电磁干扰几乎可以忽略了。

网友:
決對不會干擾! 我飛控上面是電池! 下面是分電板! 飛控夾在中間一點事都沒有!
樓主似乎是新裝機!需要做一次指南針校準後,ioc模式才能勾選,先看看固件吧!舊版本的就直接先升級再試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650飞控在电池板下面,电池就在上方,没感觉什么问题。其实最怕电磁干扰的电子罗盘已经外置到GPS天线 ...

哦,就是不懂,呵呵,,意思是GPS天线的尽量远离有干扰的电流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就是不懂,呵呵,,意思是GPS天线的尽量远离有干扰的电流是吗

DJI说明书里写的很详细。GPS天线要远离一切干扰源,包括能被磁化的金属,比如螺丝。

网友:
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没事~~我飞跃650,V2飞控,双电并联使用,上下个一块,起飞50个起落,没有出现问题~~就是用原来的LITE也没有出现干扰问题
注:GPS最好用加长杆远离飞控

网友C:
楼主您好,当您无法选中GPS有关选项时, 是否有将USB拔开,看下当时LED 的闪烁,是否依旧有绿灯和红灯,是否可以正常的模式切换。

网友D:
都是650架,不下50次飞行,电池放在上面没出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650架,不下50次飞行,电池放在上面没出现干扰。

好的,呵呵,开始凑钱,钱凑够了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当您无法选中GPS有关选项时, 是否有将USB拔开,看下当时LED 的闪烁,是否依旧有绿灯和红灯,是 ...

您的意思是,USB松动或者不稳定会导致这个问题?而不是GPS连接PUM的插头松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USB松动或者不稳定会导致这个问题?而不是GPS连接PUM的插头松动吗?

和USB无关,让您把USB拔开的意思,是让您看下当时您拨到GPS模式时的工作指示灯是怎样的。   可以的话,麻烦楼主也试一下若不连接调参,正常通电一段时间后,各模式是否依旧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