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6合一集线器怎么用啊?

楼主(2014-03-03):
求教:飞越的这两款集线器怎么用啊?有没有正在用的?请拍张照片或者说一说吧!
据说这个比分电板好用(图片有外部链接予以删除,斑竹留)

网友:
看样子,, 应是中间插主电源,, 周邊為取电位,, 一左一右,, 為一正一負,, 估计周边為直接灌錫焊線,, 中間主电源為蕉插插入...

网友:
能不用尽量不要用

网友:
很奇怪的东西。。还是直接焊一起

网友:
楼主的大校怎么来的?

网友A:
这东西我只用作12V供电,图传云台夜航灯用,动力不放心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我只用作12V供电,图传云台夜航灯用,动力不放心用它。

请问大家怎么用分电板的?比如六轴怎么连接六个电机电调的动力?

网友:
那玩意我个人觉得挺不好焊接的..还是直接焊线省心
其实线很好焊的..用线里的细丝把所有线绑一起然后上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