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改进加强后的ALULA 终于可以全力甩 留空时间提高了 飞过1分钟

楼主(2014-03-03):
EPP alula最大的问题就是机翼抗扭强度不够 全力出手就会加速低头。为了改进实验过整机自喷胶打底蒙彩色胶带,强度是上去了重量也上去了(达到了170克),结果得不偿失留空时间反而缩短了。
最后参考复材DLG的网格加强办法,用1cm的纤维胶带网格状加强机翼,机翼抗扭性能提高很多完全满足全力投掷的要求了。

现在的起飞重量150克,因为投掷高度增加了留空时间在静气流的时候大部分可以达到30-40秒 1分钟也飞过。

先上段前段时间全力投掷拍摄的视频。

网友:
很帅气啊,手头这架弄完再买一架

网友A:
参照dlg的发射方式,楼主的手法不太对,不应该是向上抛的出手,应该是水平出手,接近90度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dlg的发射方式,楼主的手法不太对,不应该是向上抛的出手,应该是水平出手,接近90度爬升

这个Alula和常规布局的DLG 性能有很大差别。
我实验过小角度甩,飞机只能加速改平。
初步分析这个和飞翼的特点有关,副翼必须上翘保证S翼型,这样才能保证俯仰的稳定性。小角度投掷的高速因为前后配平比较稳定,所以飞翼会急速的改平飞而不会跃升。也许试试开关控制一下副翼的角度,起飞的时候稍微加大上翘给个抬头力矩。这个过几天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Alula和常规布局的DLG 性能有很大差别。
我实验过小角度甩,飞机只能加速改平。
初步分析这个和飞 ...

噢噢,也有可能。木有飞过。咔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Alula和常规布局的DLG 性能有很大差别。
我实验过小角度甩,飞机只能加速改平。
初步分析这个和飞 ...

上翘也就是要拉杆发射?是吗?...

网友:
wa....o....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翘也就是要拉杆发射?是吗?...

不是拉杆发射哦
是调试的时候 副翼要微微上翘保证俯仰安定性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拉杆发射哦
是调试的时候 副翼要微微上翘保证俯仰安定性能。

哦?那就是微调副翼的角度是吧?假设副翼与主翼翼根的延长线是重合为0度的话,副翼微微上翘,副翼向上翘就是1MM或者2MM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就是微调副翼的角度是吧?假设副翼与主翼翼根的延长线是重合为0度的话,副翼微微上翘,副翼向上翘就 ...

O(∩_∩)O ~~~ 眼神不好 调试的时候分辨不出上翘的距离有多少,只能根据实际飞行的状态调整微调,以飞行姿态为准。

网友C:
楼主手抓机练了多久啊?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抓机练了多久啊?牛逼

能手接也要看天气,对飞机性能了解还有关键的操控技术。
同样的降落航线多飞几次就掌握了。

网友:
鸟机名副其实!哈哈哈

网友D:
我的alula超重了,机头加2个1元硬币+1个5角硬币才把重心调正,总重200g了。甩高不超过10米,哎……老道给点建议吧

网友:
yao, alula因为没有独立平尾,所以preset方式不太适合,高抛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alula超重了,机头加2个1元硬币+1个5角硬币才把重心调正,总重200g了。甩高不超过10米,哎……老道给点 ...

飞机装饰很漂亮哦!
但是重量肯定也上去啦
我发的图片上的机翼网格用的是1cm胶带(这个我都觉得重了),现在用0.5cm的胶带。
舵机要尽量靠前,
彩色胶带不要放在纤维胶带下面,要先粘纤维胶带,然后在纤维胶带上面少量装饰几条彩色胶带。这样可以利用纤维胶带的表面,使彩色胶带能粘住机翼,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喷胶打底了(又可以减重)。
现在alula又做了不少改进,起飞重量132克,投掷高度25-30米,留空时间一般都是40秒左右很容易了。
改版后的正在试飞,等最后没什么问题了我再发帖。
大家一起爽飞!!!

网友E:
入手了,有点重,160克,能滑半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手了,有点重,160克,能滑半分钟了

最新的改进版  起飞136克  留空时间提高很明显
40秒已经很容易了
最下面的那个就是最新改进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新的改进版  起飞136克  留空时间提高很明显
40秒已经很容易了
最下面的那个就是最新改进版的

好细的胶带...原来是我加强的胶带太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细的胶带...原来是我加强的胶带太宽了

是0.5cm的纤维胶带
而且机翼表面做了压光,变得很光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0.5cm的纤维胶带
而且机翼表面做了压光,变得很光滑了。

请教道无言老师 一下,机翼压光工艺如何进行,复杂吗?我买了2套,还没组装,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道无言老师 一下,机翼压光工艺如何进行,复杂吗?我买了2套,还没组装,希望得到您的帮 ...

用光滑的薄膜 我用到是聚酯薄膜 或者热缩蒙皮的保护膜也可以
覆盖机翼上 用熨斗140度加热 按压,EPP表面会轻微融化,揭开薄膜就有光滑滑的效果了,接近模具发泡的表面光滑度

网友G(2014-04-07):
这个是用的三角翼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用的三角翼混控吗?

三角翼混空 没错哦!

网友H:
就剩下连杆没上,加接收,电池全重刚好136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剩下连杆没上,加接收,电池全重刚好136克

重心可以稍微靠前一些,这样试飞成功率高些。

网友:
昨天第一次调试就上树了,没咋用力,一阵风过来,逆风上树,扔了近20分钟的砖头才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