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iosd mini,dji 图传,GCU接线确认(有图)

楼主(2014-03-03):
今晚准备对NAZA V2进行FPV改造,遇到如下问题,查阅各种资料,按照自己的理解(指导书上木有啊)认为iosd mini,dji 图传,GCU三者之间的解法如下图所示:首先要截断图传8 ping线分出来的3.5mm插口,外层屏蔽层做地线使用,黄色线为av信号线,

接口1:图传地线        连接  mini GND;
接口2:图传信号线     连接  mini VIDEO-OUT;
接口3:GCU地线       连接  mini GND;
接口4:GCU信号线    连接  mini VIDEO-IN ;
不知道是否正确,担心接错了,后面改起来麻烦,请各位大大指正,谢谢!

网友A:
对的,就是这么接的,直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就是这么接的,直接上吧

兄弟就等你这句话了~dji居然没有mini配合图传和gcu的指导,该增加了。多谢!

网友B:
记得先套热缩管再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就等你这句话了~dji居然没有mini配合图传和gcu的指导,该增加了。多谢!

已经改过NNNN套了,用GCU的话这么接没错的~

网友:
只是接入信号,上吧

网友:
完全正确  +10分

网友C:
连接正确,100分。
先套热缩管,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正确,100分。
先套热缩管,后焊接

必修上套,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先套热缩管再焊

大哥,如果不套热缩管会怎样?
我想自己换个电机,把线焊到电路板上的话直接焊就可以吗

网友:
正确 你要怕不正确 参考我的mini iosd图解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