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 5D3试飞视频

楼主(2014-03-03):
三天前s1000终于拿到手了,照片就不上了,好多先到的朋友已经发过了。
5D3云台其实在去年12月就已经到手了,本来想用直升机加ace one测试,就在装机的过程中DJI宣布要在年后推出S1000,所以就没有上飞机,又值深冬,天冷也没什么可拍的,在海上和帆船泡了一冬天。

配置:
载机:S1000
飞控:A2
相机:5D3
电池:格式6s5000X3
iosd 一代
dji 5.8G图传
飞行时间:7分钟,落地后每片电池电压3.83V

其实以前一直使用1.2G图传,可是5d3云台的GCU没有电源输出,只好用尘封一年的iosd+dji 5.8G了,我的拍摄习惯是不用任何dji的功能模块只靠眼看飞机,不做FPV飞行。也不看电池电压距离等,只让飞机在我的视距内飞行,飞行时间按安全的最大值飞行。

再就是我用的是JR zero 11X,第一次和A2连,和WKM的连接方法是不一样的,想要用JR的接收必须买一个转接器,淘宝上面1400多,果断放弃了,还好A2上面有两个可以插卫星天线的口,但是说明书里说仅支持dsm2的天线,我这个遥控是DSMJ的制试,插上试试吧,结果还是好用的。但是失控保护有点问题,关机不会回到失控保护那项上。基本的飞行是没问题的,由于我只做视距内飞行所以失控保护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目视飞行是一直玩航模养成的习惯,如果不让我看不到飞机做FPV飞行,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起码如果一旦有故障也知道掉哪了,掉以前是什么资态好用来排除故障。

说一下飞行感受吧,整套设备总重量10KG,比S800+gh3要重2KG多,飞S1000和S800的感觉就像平时飞贯了550级的直升机,再飞700级的直升机的感觉,很稳定,不会受风影响太大,而且飞行速度快,惯性大,适合我们这种直升机飞手出身的人,可以很轻易的飞出高速。飞机大了飞的比较远也能清楚的看清楚飞机的资态。S1000在***下降时和S800一样,没什么很大的区别,也会歪歪扭扭的下,稳定还是云台给力,但由于整机重量增加了,下降的速度和抗风性肯定要比S800要好很多。

其实云台手也并不是航模出身,这次的5D3云台可能是由于相机重量的原因动作不会像前出的几款z15活动灵活,给很大的舵量也不会做很急速的动作,它就是那么慢,并不是刻意练的那么柔顺的。

地豆
http://www.tudou.com/v/8-FNhH-Xq6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优酷

百度网盘原片地址请跳转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02682&extra=

网友:
不錯穩s1000果然值三軸雲台果然沒話說
但對於我來說只能望機興歎了

网友:
总算看见S1000的用户测试视频了
效果不错!

网友:
视频有点托影

网友A:
完全目视飞行,楼主飞得很好!
云台手的操控也很舒服,流畅、无任何卡顿。
S1000在快 速下降航线的稳定性也明显好于S800,或许这就是八轴的优势?

网友:
4000多的镜头还不错啊

网友:
下载看了,效果真好

网友:
正在下载,先顶一个

网友:
机器不错,飞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目视飞行,楼主飞得很好!
云台手的操控也很舒服,流畅、无任何卡顿。
S1000在快 速下降航线的稳定性 ...

目视飞行是一直玩航模养成的习惯,如果不让我看不到飞机做FPV飞行,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起码如果一旦有故障也知道掉哪了,掉以前是什么资态好用来排除故障。

其实云台手也并不是航模出身,这次的5D3云台可能是由于相机重量的原因动作不会像前出的几款z15活动灵活,给很大的舵量也不会做很急速的动作,它就是那么慢,并不是刻意练的那么柔顺的。

S1000在***下降时和S800一样,没什么很大的区别,也会歪歪扭扭的下,稳定还是云台给力,但由于整机重量增加了,下降的速度和抗风性肯定要比S800要好很多。

网友B:
请教老师:拍摄视频时用的是什么模式?光圈、速度分别是多少?还有其它设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拍摄视频时用的是什么模式?光圈、速度分别是多少?还有其它设置吗?谢谢!

用的手动对焦模式,无限远。M档,光圈速度要看光线情况设置,再没其它就没有了,基础还是要根据说明书里的设置来调。我本身是做飞手,关于相机我从来也没调过,我会让摄影师全权负责。建议如果想要拍出好东西,最好找一名合格的摄影专业的朋友做搭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手动对焦模式,无限远。M档,光圈速度要看光线情况设置,再没其它就没有了,基础还是要根据说明书 ...

谢谢老师的***答复,请问老师是哪里的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想请你以后请对我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的***答复,请问老师是哪里的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想请你以后请对我多多指导。

我是青岛的

网友B:
请老师留个QQ号吧,我将随时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老师留个QQ号吧,我将随时请教。

QQ平时还没有5imx上的多,直接在站内信留言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下原片看试试,没调过色,纯原片

网友C:
不错,支持下,不过这拍摄地真心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支持下,不过这拍摄地真心破点!

呵呵,快拆迁了。。。

网友D:
前辈你好,我的也到货了,正在装机,明天试飞,求教各种注意事项,希望能给个电话,这里说不清楚啊,拜托了

网友E:
最近打算入手,感谢楼主分享,只是想了解的是挂机镜头必须是24 2.8的?可否改一下云台上的固定圈,上比如12-24  17-40的镜头呢?
希望楼主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好,我的也到货了,正在装机,明天试飞,求教各种注意事项,希望能给个电话,这里说不清楚啊,拜托了 ...

以前飞过直升机或其它多轴吗?如果飞过,那你会发现它比其它的要更好飞,如果没飞过,建议你就别飞了,先练好或请专业的航模老手来帮你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打算入手,感谢楼主分享,只是想了解的是挂机镜头必须是24 2.8的?可否改一下云台上的固定圈,上比如12 ...

只能用定焦头,变焦头会影响云台重心,影响视频质量。

你如果是玩过相机的应该知道斯坦尼康吧,这个有点斯坦尼康的原理在里面,要稳定必须重心要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飞过直升机或其它多轴吗?如果飞过,那你会发现它比其它的要更好飞,如果没飞过,建议你就别飞了,先 ...

我一直飞550四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飞550四轴

我主要想请教的是布线的方法,线路太秘籍会不会干扰,还有供电,s1000是云台、图传和飞控单独由一块电池供电是吗?动力电不参与这些设备,只参与起落架是吗?那如果云台图传和飞控这块电池没电了,不管动力电有没有电,飞控都会关机,是吗?如果不是,请问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搞不懂s1000的供电问题,请指教,万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飞550四轴

那没问题啊,你按以前调多轴的经验,一步一步按说明书来,一定是没问题的,起飞一定检查好各轴转动方向和桨安装方向,软件里面的各通道对应没问题,那就可以起飞了,记得找空一点的地方,就OK了!不心急,总会有好结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没问题啊,你按以前调多轴的经验,一步一步按说明书来,一定是没问题的,起飞一定检查好各轴转动方向和 ...

嗯,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主要想请教的是布线的方法,线路太秘籍会不会干扰,还有供电,s1000是云台、图传和飞控单独由一块电池 ...

S1000上面所有的設備都是用同一塊動力電供應的, 要沒電就全部都沒電, 不用煩惱供電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主要想请教的是布线的方法,线路太秘籍会不会干扰,还有供电,s1000是云台、图传和飞控单独由一块电池 ...

线多也不会产生干扰的,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你说的供电问题,如果你是用的DJI的飞控制还有图传的话,那所有的设备的供电都有是用动力电来解决的,你会看到S1000的主板上最后面最粗的黑红两根的是主动力电的输出入,在主板上面,有两个黄色的接头,是用来接PMU和IOSD的,肚子上有一个插头是用来给脚架供电的。如果用DJI的图传,那它的电是由IOSD来解决的。

所以建议都用DJI的全套产品,你安装会简单很多,我本来一直使用的1.2G的图传,一想到要接好多接头或外加电池就很烦,所以这次也是直接全部用的DJI的全套设备。

看来你以前没有用过S800的多轴,细心一点,按说明书一点一点来,不会有问题的,实在搞不定你应该找你买飞机的地方进行咨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多也不会产生干扰的,这是肯定没问题的。
你说的供电问题,如果你是用的DJI的飞控制还有图传的话,那 ...

嗯嗯,多谢耐心解答,肚子上那个是给脚架供电的吗?那云台又从哪里供电呢?那么多设备和动力分电会缩短飞行时间吗?

网友:
看起来5D3视频还行,果冻不明显,对得起2W的价。

网友E:
谢谢楼主的解释,感谢你了,我现在正在考虑用大疆的还是零度的,纠结中,好像零度可以上其他镜头。还望楼主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多谢耐心解答,肚子上那个是给脚架供电的吗?那云台又从哪里供电呢?那么多设备和动力分电会缩短飞行 ...

对就是肚子上那个,你脚架的供电头插上以后,还有一个分头出来,把那个头再接到云台上的供电就可以了。

其它设备用电量非常少,对飞行时间影响不大。甚至可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解释,感谢你了,我现在正在考虑用大疆的还是零度的,纠结中,好像零度可以上其他镜头。还望楼主 ...

拉长焦出去你的一个微小的动作就会被放大很多,很难稳定。如果对画面质量不高的应用可以比如飞起来追踪或者侦查什么的可以凑合着用,如果你是为了影视方面的要求,那一定是要定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肚子上那个,你脚架的供电头插上以后,还有一个分头出来,把那个头再接到云台上的供电就可以了。
...

哦哦,遥控器怎么设置啊?14SG。对了,云台耗电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遥控器怎么设置啊?14SG。对了,云台耗电大吗?

这个设置你就要看说明书一步一步来了,和你调四轴一样了就。云台耗电基本可以不考虑,如果拿一节50006S给它供电,十几个小时也用不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你就要看说明书一步一步来了,和你调四轴一样了就。云台耗电基本可以不考虑,如果拿一节50006S给 ...

哈哈,云台那么省电啊,挂GH3的话续航时间有多少?主要FUTABA是英文,看不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云台那么省电啊,挂GH3的话续航时间有多少?主要FUTABA是英文,看不懂,哈哈

挂GH3,估计要十分钟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GH3,估计要十分钟以上了

哦哦

网友F:
看到您拍的视频又好又稳定,请问您的5D3短片记录尺寸设置的是多少帧的?我设置1920X1080 25fps怎么拍移动视频时跳动的厉害,我的飞行速度根本不如您的快!

网友G:
好奇楼主这里是哪里,,,第一个视频,,,背景音乐好听,,求名字

网友H:
请问你的5D云台在FPV模式下,打那个AUX2通道的开关,即时在FPV模式下,打遥控档云台会朝下,再打回来就朝前功能吗。。
我记得原来是可以的,现在不行了。。。

另外在跟随模式的时候,Z轴和横滚轴都打乱了,打回FPV模式的时候,是只有Z轴回正,与机头通向。另外横滚轴会不会回正中呢???

我的打FPV模式后,只有Z轴回中,横滚不回,原来怎么歪就是怎么歪。。。

网友:
还是FUTABA的方便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您拍的视频又好又稳定,请问您的5D3短片记录尺寸设置的是多少帧的?我设置1920X1080 25fps怎么拍移动视 ...

我是用的30P拍的,我以前做云台或相机测试都是一镜到底的,这次没有这样做也是这个原因,速度过快时会有跳动的感觉,但是每帧都很实,没有虚帧,这样对后期调色来说是非常好的,我个人认为是码流的原因造成的,我为什么在视频的最后一部份改为720P,50P拍摄,也是因为想要测试这个问题,50P是没有跳动的感觉的。所以如果想要拍高清1080的画面,对于这款相机来说需要更细致的工作,飞行和云台转动速度不能太快,而且还要非常准确的让你的被拍摄物体尽量保持在中央位置,这样跳动会减轻(其实这时也在跳,只是目光的焦点在中央了,周边闪也不会在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的5D云台在FPV模式下,打那个AUX2通道的开关,即时在FPV模式下,打遥控档云台会朝下,再打回来 ...

不好意思,这个功能我还从来没有用过,因为我不飞fpv , 云台完全由其它人控制,你再仔细研究下说明书,然后在参调软件里把各个通道设置好,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奇楼主这里是哪里,,,第一个视频,,,背景音乐好听,,求名字

披头士的<hey judy>

楼主:
放上几张昨天拍的照片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果然高大上啊~赞

网友:
6s5000X3  才飞7分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功能我还从来没有用过,因为我不飞fpv , 云台完全由其它人控制,你再仔细研究下说明书,然 ...

看说明书是有这个功能。。。
有时候遥控乱云台了,向回正,需要这个功能的。。

当你Z轴和横滚歪的时候,你打回复位模式,横滚和Z轴都会复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手动对焦模式,无限远。M档,光圈速度要看光线情况设置,再没其它就没有了,基础还是要根据说明书 ...

       请老师帮助我问下你的摄影师,用5D3拍摄视频时用的是什么模式?光圈、速度分别是多少?还有其它设置吗?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