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2飞到90米高就显示失控-返航。

楼主(2014-03-03):
我的精灵2飞到90米高就显示失控-返航。这样正常吗?

网友:
高度有了!距離呢?附近是否有干擾源!行動電話基地台等等.....
換個空礦的地方試試吧!

楼主:
就在头顶往上飞的

网友:
很不正常。

楼主:
很不正常。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头顶飞,垂直拉高的话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头顶往上飞的

在头顶飞,要把控的天线调整到和地面平行的角度,这样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你也是老模友了,应该不是持控姿势不正确导致的天线角度问题。 vision的遥控器的确有一批瑕疵品,返厂吧。

网友:
我没遇到过, 所以不知道啥原因,但是每台都有差异,我遇到的是控在升级中不明原因“死机了” ,坛中有大佬还笑话我,返厂2次大疆最后确定是他们的责任给换了一台新的就好了。我的建议:换个场地试试,如不行就返厂

楼主:
我试了一下开控时响两声为FCC
“返厂检测”怎么联系?

网友:
90米 应该不开fcc都没问题的

网友:
换个空旷无人的地方试一下

楼主:
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试飞也是110米就失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怎么联系返厂事宜?

楼主,抱歉!迟了回复您的问题。您可以加我的QQ:2355613431 ,我会将返厂需要准备的信息内容告诉您。

楼主:
感谢dji技术5,通过他的指点我将精灵2寄去返修。1星期就修回来了。今天试飞头顶300米都没有失控现象,很满意。感到大疆的售后服务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