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怎么用遥控器控制飞机上面的灯呀?

楼主(2014-03-03):
飞机上面有两个灯,5V的,Y线连了插接收机空闲通道就能亮。但是好不方便呀。

淘宝上面有看到有卖控制板的。100多元,感觉性价比不高。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便宜简单的方法能用遥控器上面的空闲通道管制小灯的开关呢?

网友:
沙发 哈哈哈
上x宝 查找 “航模遥控电子开关”

网友:
X宝上搜模型遥控电子开关. 很便宜.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了,之前我一直是在搜索夜航灯控制板,搜索出来的东西好贵。

网友:
如果是LED灯,电流不大,就不需要继电器,直接废舵机改(电路板和电位器没有坏,齿轮和电机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随便一个舵机就可以控制
利用舵机电路板来控制一个5V的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大功率独立供电

大神,怎么改啊?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我是用400多一块的PWM转S.BUS编码器的板子改的。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怎么改啊?有没有教程啊?

  http://www.rcfans.com/forum.php? ... d=362489&extra=
请自己穿越一下、这是在另一论坛很久以前发的教程

网友:
一个舵机+一个微动搞定

网友:
这个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