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肋:异型X4八旋翼飞控的选择!

楼主(2014-03-04):
3月4日:
最新进展:为了安全和操控的熟练性,还是选择了升级XA专业版,还好今天升级一切顺利!
电机和整机图:22楼

本着安全稳定的原则,本人新配置的X4八旋翼:飓风4014 KV400      好盈铂金30     1550木桨  T8fg 本打算用XA标准版升级成专业版;这个是店家的机架图片:

下面是前天的装机图片,
为了美观,把电调集中在一张碳板上,放置于中心板下:

今天电机与接线已全部焊接完毕,忙着装机焊线没顾上拍照.
本来一切按步就班,下午准备把手中现有的XA标准版升级成八轴能用的专业版,明天上机试飞!
可是。。。某某网页打不开了,你懂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
更让人心焦的是,下午领导安排本周末可能要用到我的机器,后天要看我的试飞!!可我安装调试都没进行完!
手中还有DJI的V2和前一段才入手的APM。
V2上这么高的配置有点心虚,APM才入手不到一个月,只是在450的小四轴上完美试飞!
现在的情况是时不待我,明天必须要上飞控试飞了,现在纠结于飞控的选择。。。。V2不考虑了;XA也不知道明天什么情况;何况还要我600大米的升级费用;

斗胆想请教论坛里的高手,实在不行就APM了!但只有小四轴上飞过,熟悉一些基本的飞行和设置!这种情况上APM用于完成工作可以吗?

小弟本想虚心自学APM慢慢来。但时间紧急,如果不嫌,论坛里的朋友可以这两天帮我完成APM的设置和调试吗?主要是感度和失控保护方面的知识!

网友:
呵呵这个还是上SX吧

网友:
V2飞飞没问题了,我飞过

网友:
wxh894发表于2014-03-04 07:26:36
V2飞飞没问题了,我飞过
做生不如做熟,熟能生巧

网友:
可以用apm,支持x8的。早有人用过,没问题,我也正在装x8呢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就用XA,也不用升级了,用四轴模式,同一轴上下电机的电调并联,电机同向旋转。据我实测,效率比电机反向旋转时反而高一点点,并且风噪声也会小很多。安全方面的话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一捆的电调,,,,,,重量全在这里了,,哈哈

网友:
v2可以用,我的720轴距的x8,v2妥妥的,就是定高不如wk牛逼
不行就sx的x4模式,弄个假x8,也一样飞

网友:
你这个不叫x4 8旋翼,你这个叫四轴8桨,就是我们说的X8。

网友B:
我也想这个架子,不过本来是想650那个轴距的,但不知道怎么下架了

网友C:
xa貌似不支持异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就用XA,也不用升级了,用四轴模式,同一轴上下电机的电调并联,电机同向旋转。据我实测,效 ...

这样做好像坛子里的朋友不多,现在手上也没有双并联的电调线。哥们你有视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好像坛子里的朋友不多,现在手上也没有双并联的电调线。哥们你有视频吗?谢谢

我一个人没摄像,不过坛里有人也做过,你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68091&extra=

网友:
楼主,反正都花了那么大一坨了,飞控建议至少悟空或双子星吧,那样稳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好像坛子里的朋友不多,现在手上也没有双并联的电调线。哥们你有视频吗?谢谢

哥们,哈哈,知道你是哪个了,,你就用XA的飞控即可,电调信号线并联,没问题的 ,我试过了,我朋友有XA飞控,我就这么给他装的。V2不建议使用,估计你以后挂的设备价格不低的,还是用XA飞控吧,它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这个架子,不过本来是想650那个轴距的,但不知道怎么下架了

650轴距的没下架,只是活动价格的6架卖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好像坛子里的朋友不多,现在手上也没有双并联的电调线。哥们你有视频吗?谢谢

信号线直接焊一起就行,对应颜色2根焊一起就行啊。

网友:
这种准异形,哪个飞控都可以飞,随便一个能支持X8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最新进展:为了安全和操控的训练性,还是选择了升级XA专业版,还好今天升级一切顺利!
上电机和整机图:

这是第一次使用网传的神电机,期待测试效果,后续会有试飞评测:

最后是上电脑升级飞控和测试电机正反向:

今天一切顺利,明天最后调试装机试飞!谢天谢地,安全顺利,菩萨保佑!
但是,APM我还是不甘心,早晚我会让你与此机合体的。。。。。。

网友:
漂亮,我也是sx专业版飞得很爽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就用XA,也不用升级了,用四轴模式,同一轴上下电机的电调并联,电机同向旋转。据我实测,效 ...

都是向上的推力,共轴双桨正转反转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最新进展:为了安全和操控的训练性,还是选择了升级XA专业版,还好今天升级一切顺利!
上电 ...

LZ测试电机正反向的时候,电机是不是已经和电调连好了?那方向不对的话,是不是要重新焊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