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尺问题

楼主(2014-03-04):
为什么我的亚拓原装AR800螺距尺,在测试+8度的时候会变成40度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数字的吗?重新校正不行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吗?重新校正不行就坏了。

我没有怎么用就坏了 啊?

网友B:
找你卖你的店家,如果跳度数,亚拓都直接换一个好的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你卖你的店家,如果跳度数,亚拓都直接换一个好的给你的

谢谢,我去问问店家 。

网友C:
可以修的,好像一直有这个问题。我的就修过了。

网友:
亚拓的这个螺距尺真心的有问题,我两个都出现这个问题,超过正8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变成几十度的显示,有时候关机再开就好了。。。都懒得跟这些厂家的售后大交道了,有跟他们墨迹的时间不如干点别的,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的,好像一直有这个问题。我的就修过了。

知道怎么修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怎么修理吗?

我是发给卖家,他们帮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