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的重心应该从哪里算起?

楼主(2014-03-04):
各位老师你们都是怎么设置的?请解答(S1000+5D3云台+5D3相机+10000MHA 6S锂电) 在设置IMU和GPS安装位置时Z轴(上下)的重心应该从哪里算起?是在中心架的上盘,还是中心架的底盘,还是电池托盘,还是......?

网友A:
个人理解应该是安装IMU的地板上,IMU安装在那块板上Z轴重心位置就在那。

网友:
官网视频有讲解 按照做就是

网友B:
想精确测量垂直重心,应该把单机臂吊起来,看铅垂线和重心轴线相交的地方,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垂直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精确测量垂直重心,应该把单机臂吊起来,看铅垂线和重心轴线相交的地方,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垂直重心

这话说的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精确测量垂直重心,应该把单机臂吊起来,看铅垂线和重心轴线相交的地方,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垂直重心

正解!

网友(2014-05-13):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应该是安装IMU的地板上,IMU安装在那块板上Z轴重心位置就在那。

这句话是啥意思啊?我怎么不理解呢?

网友C:
大概齐就行,精确都是扯淡

网友:
看说明书吧。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齐就行,精确都是扯淡

嗯!确实是这样!

网友:
说明书里没有说明找重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