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V尾怎么设置啊?我的方向修正有问题,小胖子

楼主(2014-03-04):
稳定模式下方向修正是对的,但是用遥控器控制横滚时方向修正就不对了。这样的话横滚高度会迅速下降。求救啊。各位有APM飞控的参数吗?小胖子的

网友A:
稳定和遥控貌似都不对好吗。。

网友A:
VTAIL_OUTPUT 1 2  3  4   都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和遥控貌似都不对好吗。。

稳定对的吧,遥控控制时不对,两个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AIL_OUTPUT 1 2  3  4   都试试看

谢谢大神,这个我试过了,不是遥控不对就是稳定不对,都纠结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定对的吧,遥控控制时不对,两个相反

稳定模式  V尾是错的  副翼是对的      遥控不对可以在遥控上做反向   先把稳定模式V尾调好     还有你的修正的舵量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模式  V尾是错的  副翼是对的      遥控不对可以在遥控上做反向   先把稳定模式V尾调好     还有你的 ...

为了让大伙直观我调大的,那个稳定模式,如果风吹它往左倾斜,副翼左要下摆副翼右上摆这个好理解,那尾翼不是要往右摆吗?这样才不至于掉高度。是不是这样,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舵面V尾肯定会产生 左翻滚的力   而副翼是 右翻滚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舵面V尾肯定会产生 左翻滚的力   而副翼是 右翻滚的力

嗯,有道理,干脆就不用修正了,只可惜刚刚炸鸡啊,求贺电!起飞后我的天地飞6A失控了,公用一块电池的,图传摄像头用稳压供电,具体失控原因不明,干扰?飞机一直在头顶盘旋,半个多小时后掉下来了,机尾断了,机头扁了,刮花了摄像头,但不碍事,缝缝补补又三年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干脆就不用修正了,只可惜刚刚炸鸡啊,求贺电!起飞后我的天地飞6A失控了,公用一块电池的, ...

网友:
坑啊!我也入了

网友B:
v尾不是这样用的,你机头没转向,v尾不用动的。机头有转向的,v尾才要动

网友:
v尾也不是和副翼联动的啊

楼主(2014-04-08):
引用 网友B:
v尾不是这样用的,你机头没转向,v尾不用动的。机头有转向的,v尾才要动

补偿要关了

网友:
横滚时只有副翼动才对,只有俯仰和方向改变时V尾才动,你两个模式都不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