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好了690s 4822 690kv 飞腾30a naza lite

楼主(2014-03-04):
其中一根机臂,因为C扣刚组装好,折叠的时候让我用力凹进去了,C扣的尖插管里去了,买了2个新的,还没到

晚上拍的,比较暗

机子上电池是 格式 3s 2200,手里有2块格式 3s 2200,自己之前组了2块3s 5000。整体重量也没称,低飞了下还算正常,1238的浆,周六日去找个草地飞飞

网友:
问下总重多少呢。带电池超过3kg了么

网友A:
给兄弟你提个意见,你的电调线尽量避开管子末端,要不炸机的时候,等着换电调吧……

网友B:
这是经典的堵转配置吧。

网友:
动力配置跟我一样,不过我用的x4,带6000电池,飞宇挂狗,总重3.2kg

网友:
用的多大桨?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
机架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经典的堵转配置吧。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经典的堵转配置吧。

我也是同样配置,目前还没堵转。你经历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兄弟你提个意见,你的电调线尽量避开管子末端,要不炸机的时候,等着换电调吧……

前辈,肯定有前车之鉴,不放这放哪里,放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同样配置,目前还没堵转。你经历过么?

还没飞,飞些天看看赌不赌

网友:
楼主买的是690S的机架吧,这电机座被我放弃了,想了各种摆放的方法,最终还是换了。看完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483&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机架蛮漂亮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肯定有前车之鉴,不放这放哪里,放中心板?

也不是前辈,也不能放中心板,就是把电调再往靠近中心板的方向放下,确保平时机臂触地时,电调和它的线不要被磨到和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