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谁对太阳能四轴有兴趣的?

楼主(2014-03-04):
本人最近在研究太阳能四轴,用空心杯电机,65MM桨,电池板是125X125的9片,,也就是4.5V,实际测试过,由于电池片自重比较大,油门最大也只能稍微离地一点,不能起飞,现在正在考虑怎么减重,有对这种四轴有兴趣的吗?一起交流下哈

网友:
这个这个....貌似太阳能转化率比较低吧...而四轴又比较耗能...
要是变距机构比电机轻的话可以改成单电机定速变距...
不过看你都上空心杯了,.应该很小的样子....
你测试一下电能转换率和电能消耗量的差值..在中间增加可蓄电装置...这样大概能达到尽可能长时间续航的效果..纯太阳能的话觉得挺难的

网友:
这个不容易

楼主:
增加蓄电装置重量又增加了,对于起飞来说更难,其实太阳能地州不用考虑续航,只要能起飞就行了

楼主:
现在就是在找又轻又坚固的材料,毕竟电池片实在太脆,稍微一碰就碎了,焊接的时候都弄坏了好几片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A:
你用什么类型的电池板?
强光下单晶硅要比多晶硅效率高。
弱光可以试下要非晶硅

网友B:
用大减速比,换更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大减速比,换更大的桨

大桨势必耗电要增加,除非我能换更大的电池板,获得更高的电流,不然结果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类型的电池板?
强光下单晶硅要比多晶硅效率高。
弱光可以试下要非晶硅

单晶硅电池片,一块要10几元,多晶硅弱光性能好,但是这个不是在弱光里用的

网友:
死心吧,受光面积和光转电效率太低了,远跟不上功耗。

网友:
估计难度不小。支持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
在网上见过有国外的公司准备做太阳能的四轴,用于发电,但是要达到几个条件:设计成环形机架,太阳能板足够大,占大部分面积,四轴要飞到云以上的高度,太阳光照射强,发电量大

网友:
国内这雾霾,做个太阳能的固定翼都很难

网友:
我试过可惜没成功。

网友:
楼主可以加我qq467643294,共同探讨,你用的电池板太重,应该考虑薄膜太阳能。

网友:
减小能耗 提高桨的效率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实施起来没那么简单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款可变距的四轴机  双电机驱动  四螺旋桨变距  可以用四个直机尾舵试试 ?from=y1.2-1-98.3.1-2.1-1-1-0

网友:
其实应该怎样看,太阳能单位面积所能提供的电流,还不能支撑自身重量,何来电能支撑其他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桨势必耗电要增加,除非我能换更大的电池板,获得更高的电流,不然结果还是一样的

谁说大桨势必耗电增加??

太阳能多轴可行,一定做得出来,但是抗风性太差,一句话,没有动力储备。

实用的设计是太阳能增程,中间储能。其实很容易算的,1平方米太阳能板在最好日照条件下,算200W吧。

牺牲动力储备,极端最大悬停效率15g/w,每平方米太阳能板可产生的省力3000g,使用高电压、低KV电机,悬停功率=太阳能板功率=200w,假设飞行全重3KG,使用4轴,每个电机功率50w,每个电机的悬停电流3S下约4-5A,根据这个来选择动力组。

实际上1平方米的太阳能板太大了,结构重量会增加不少,试试0.25平方米,也就是悬停功率约50W,4轴每个电机功率12.5W,总重量必须在750g以内。

做出来应该能飞,毫无抗风性可言。

网友D:
这个太阳能的多旋翼难,电机的实际力效很难达到15G/W,一般多旋翼实际飞时,力效达到9G/W就算很不错的了,大多数还达不到9G/W

网友E:
建议在其下增加一个充氦的气囊 或 做一个环型机架,, 中间固定一个充氦气囊,, 以增加浮力,, 气囊上表面貼太陽能板,, 下表面吊掛安裝飛控等设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阳能的多旋翼难,电机的实际力效很难达到15G/W,一般多旋翼实际飞时,力效达到9G/W就算很不错的了, ...

极端设计,像这样的飞行器设计,可能不考虑实用性的要求了,也就是没有抗风性。15我想应该没问题的,电机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尽量提高电压,降低KV,实在不行,可以加减速组。桨的选择就简单了,测试使最大升力的拉力范围正好落在最佳悬停电流的区间。

网友:
这个挑战太大了,多旋翼不比固定翼,目前的硅电池转换效率还是低,电流输出能力也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端设计,像这样的飞行器设计,可能不考虑实用性的要求了,也就是没有抗风性。15我想应该没问题的,电机 ...

实际上我是个四轴新手,根本不会测试那些数据,我后来是把电机和桨用尖嘴钳夹住放到电子秤上测试拉力的,电池板4.5V,拉力能到25G左右,如果上减速组换大桨,拉力能超过30G,不过电池片加框架的重量已经超过150G了,所以飞不起来某如果去掉框架就可以了,不过那样电池片就没有了支撑,很容易摔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在其下增加一个充氦的气囊 或 做一个环型机架,, 中间固定一个充氦气囊,, 以增加浮力,, 气囊上表面貼太 ...

这个想法不错,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你的电池是什么规格的?多重?

楼主:
电池前面说过了,125X125MM的,9片,自己焊接起来,放在KT板上,重量具体多少忘记了

网友:
太阳能电池和电机的效率都不行,比较难实现,关键减重不容易。做个太阳能飞艇倒容易点。。。

网友:
好创意啊。有兴趣

网友:
飘来一片云就吧唧了

网友:
你没看见人力飞机和太阳能飞机,人力四轴都是用的大桨大减速比吗

网友:
可以看看薄膜的,不然就没戏,还有这玩意体积要足够大,不能太小了。桨的设计要求很高,螺旋桨有个转换效率,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在其下增加一个充氦的气囊 或 做一个环型机架,, 中间固定一个充氦气囊,, 以增加浮力,, 气囊上表面貼太 ...

那就是飞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在其下增加一个充氦的气囊 或 做一个环型机架,, 中间固定一个充氦气囊,, 以增加浮力,, 气囊上表面貼太 ...

加个气囊,还做成多轴干嘛?直接做个氦气飞艇就可以了,记得以前飞越卖过氦气飞艇的。

网友:
太阳能做储能辅助设备还有可能. 直驱的话很困难.... . 一个主要难点就是资金....

网友:
太阳能板的转换效率太低了吧……就算上空心杯估计都入不敷出

网友E:
老高大大,, 那是增升另其能飞起的辦法之一(讨论嘛,, 只是设想而已,, 而且偶的动手能力差不多為零....),, 只要控制气囊不太大,, 差不多能抵消自重便可,, 但抗风力可以说是沒有....

而且與飞艇亦有区別,, 飞艇的四軸是可转向的,, 而这个只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个气囊,还做成多轴干嘛?直接做个氦气飞艇就可以了,记得以前飞越卖过氦气飞艇的。

设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高大大,, 那是增升另其能飞起的辦法之一(讨论嘛,, 只是设想而已,, 而且偶的动手能力差不多為零....),,  ...

那还是飞艇,这个想法很不错,其实就是飞艇也是靠小型旋翼提供动力的,氦气提供升力。小型的飞艇有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谁说大桨势必耗电增加??

太阳能多轴可行,一定做得出来,但是抗风性太差,一句话,没有动力储备。

1平方米的太阳能3公斤  你去了解一下吧   我家楼上的太阳能  17.9v  电流最大5.多  100W的  除去架子上面的 6公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大桨势必耗电增加??

太阳能多轴可行,一定做得出来,但是抗风性太差,一句话,没有动力储备。

,楼主想用电池片不大靠谱,自重太大

看看能不能搞到高效率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吧

网友:
想法很美好。。楼主试试无刷电机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平方米的太阳能3公斤  你去了解一下吧   我家楼上的太阳能  17.9v  电流最大5.多  100W的  除去架子上面 ...

我用过陶瓷基板的,改的房车太阳能电池。

用在飞机上的不能用这种,你到淘宝上搜索下 柔性太阳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在其下增加一个充氦的气囊 或 做一个环型机架,, 中间固定一个充氦气囊,, 以增加浮力,, 气囊上表面貼太 ...

这个想法不错,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设计一架多功能的飞行器,包含太阳能和电能两套供电系统

网友:
想法很好,不过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