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朗宇x2216kv2400 新西达2212kv2200

楼主(2014-03-04):
配6050桨
?x
配6040马刀
?x&from=y7.2-1-106.3.1-2.17-1-1-0
配6035
?x&from=y7.2-1-106.3.1-2.17-1-1-0
朗宇2216
配7035
?x&from=y7.2-1-176.3.1-2.17-1-1-0

新西达2212kv2200
配6035
?x
配6050
?x&from=y7.2-1-176.3.1-2.17-1-1-0
配7035
?x&from=y7.2-1-176.3.4-2.17-1-1-3

网友A:
标记下,晚上回去看。谢谢

网友:
楼住,你的测试结论是什么?

楼主:
wzh发表于2014-03-04 12:51:32
楼住,你的测试结论是什么?
朗宇官方虚标,新西达2212推了都能达到800克,推力只相差差一点,可价格差的不是一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官方虚标,新西达2212推了都能达到800克,推力只相差差一点,可价格差的不是一点哦

谢谢楼主给出的结论。
另外,2款马达在震动和电流消耗上,是不是也很接近?

楼主:
wzh发表于2014-03-04 13:11:21

谢谢楼主给出的结论。
另外,2款马达在震动和电流消耗上,是不是也很接近?
电流没有测,震动朗宇小些,毕竟朗宇动平衡好,还有一个,朗宇发热量很小,新西达全油门几十秒烫的不敢用手摸

网友:
买不能只看推力啊,更要注意电流,xxd的电流都普遍偏大,尤其这种高kv的

大电流对电调,电池就要更高的要求了。

朗宇的测试都是理想情况下拉出来的,我用x2216曾经拉出来过1.2kg呢

网友:
楼主的求真精神值得钦佩。

网友:
电机掉地上这个振得利害啊,桨的问题吧。

楼主:
山水2000发表于2014-03-04 15:12:08

电机掉地上这个振得利害啊,桨的问题吧。
马刀桨震动最大,很明显就能感觉出来

楼主:
家里还有一个2208kv1100,2212kv1400,2216kv1250,这周回家后也测测实际推力

网友:
偶已全部用手记下来了,慢慢分析。

楼主:
这个我没有测

网友B:
手里又2216 kv2400  以前用过 一kg左右  不过郎宇虚标倒是大家都知道的,我2814就很严重,说起来耀华的可以试试,不错的,3536咋的也比2216强。

网友:
一直想搞个双天或者丹锂感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又2216 kv2400  以前用过 一kg左右  不过郎宇虚标倒是大家都知道的,我2814就很严重,说起来耀华的可以 ...

不过朗宇x2216 kv1250似乎没有虚标,3s配9050推力大概在1200克左右

网友:
要测相同电流下的推力

网友:
不错 给选配置的最好的借鉴

网友:
楼主  2216  2400KV电机 用多大电调,?我现在用的是 ztw 蓝皮的40A飞哥2分钟 ,我就完蛋了,电机转速快一下慢一下的,油门给不给还是那样子,,不知道是A数不够 还是低端电调的原因,,求楼主指导,,,在线等

楼主:
咖啡cc发表于2014-03-17 15:57:44
楼主  2216  2400KV电机 用多大电调,?我现在用的是 ztw 蓝皮的40A飞哥2分钟 ,我就完蛋了,电机转速快一下慢一下的,油门给不给还是那样子,,不知道是A数不够 还是低端电调的原因,,求楼主指导,,,在线等
个人觉得是电池不行,或者是油门推大了,这个电机是很耗电的哦,中特威,好赢的电调都不错,应该不关电调的事吧!

网友:
楼主真有心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