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FUTABA 14SG的震动问题

楼主(2014-03-04):
14SG最近震动突然萎靡不振了,上网找了半天也没有个具体的说法,有说是机械故障,有说是驱动问题,可能两者都有吧!TB咨询了好多卖14SG的商家,都没有过维修经验,更别提配件了,本来是SY行货,但是考虑返厂太周折,就自己打开找了找,终于找到这个小东西了,原来这个小东西在液晶面板左上角的后面,要想把它拆下来得大卸八块(可能是我技术的问题,也许有更简单的拆卸方法),先拆了后壳,又拆开主板,再拆开主板下面的电池仓,在电池仓下面有四个固定前面板的螺丝,然后才把这个小东西拆下来,刚拆下的时候隐约有几个小字(应该是规格参数),但是用手按了几下后那几个小字就没了。。。。。。
把线都接上了开机测试了一下震动,发现用手捏住了还好用,松开手就只能听到滋滋滋的声音,没有震动。。。。。。
没看到型号参数,只好用卡尺量一下尺寸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了。
由于没有备件,只能先在卡槽里垫上东西给挤住先凑合用。
目前装好后震动是好用的,但感觉肯定只是凑合吧,得赶紧买合适的换。
把这个分享一下是因为我搜了好久没找到相关的维修信息,所以简单拍了几张照片,有不足之处也请见谅~~~~
最后说一句:我感觉这个小东西的质量还真心有点对不住这个控的价格,不敢弄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震子么。。。。。

网友A:
楼主换个手机上的那种就够用了,福他妹出名的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个手机上的那种就够用了,福他妹出名的小气

问过SY。。。也不提供参数,也不提供配件,只能返厂维修。。。。蛋疼

网友B:
坛子里有用手机震动代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用手机震动代换的。

我也在找呢。没太合适的

网友C:
赶上这事挺郁闷的,幸好楼主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上这事挺郁闷的,幸好楼主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没办法,被逼的,呵呵

网友D:
这点上还是我们在大城市的好一些。北 京有FUTABA的总代,送去修理很方便。但是找个飞场又实在太费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点上还是我们在大城市的好一些。北 京有FUTABA的总代,送去修理很方便。但是找个飞场又实在太费劲了!

那就在家里飞模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在家里飞模拟吧

真机和模拟器的感觉不一样呀!炸机不心痛、不刺激!

网友F:
谢谢分享,太好了,我的震动坏了
楼主能够提供更详细的拆机照片和说明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拆机仔细点就行,天线座两个内六角螺丝、后壳四个十字螺丝拆开之后,两边的胶套打开,后盖就拿下来了。然后主板左侧和前面板之间有两个排线拆开、主板中间有一个液晶面板的排线拆开、主板和电池仓之间有一个卡扣,打开就可以把主板向旁边挪了,然后把电池仓一个螺丝(在靠近天线的位置)拆开,就可以挪动电池仓了,挪开电池仓后,前面板的四个角有四个固定螺丝打开,前面板就可以拿掉了,然后振子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太好了,我的震动坏了
楼主能够提供更详细的拆机照片和说明就更好了。谢谢

刚刚飞的时候发现震动又不好用了,所以回来就找了一个废旧的手机,拆了一个马达安装了,顺便给你拍了一下图片,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飞的时候发现震动又不好用了,所以回来就找了一个废旧的手机,拆了一个马达安装了,顺便给你拍了一下 ...

万分感谢,很详细了,择日学习修改一下

网友:
早换过了,但是确实没有大小尺寸都满意的,使用效果倒是差不多,14SG的质量,真心不怎么样

网友G:
电磁振子比偏心振子高大上多了   楼主不识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振子比偏心振子高大上多了   楼主不识货啊

没明白,求解

网友:
电磁振子更省电 振动效果精确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