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停转问题

楼主(2014-03-04):
我的四轴某个电机经常飞行中突然降速,但有时飞10几分钟都没事

测试结果现象为,四轴在转动时某个电机会突然降低速度,并不是完全停止,而是不管油门多大,转的速度都会保持在非常慢的速度,速度真的非常慢,肉眼都快能看清螺旋桨叶了,关掉油门重新加油门就会又转起来,在地面测试时出现这种现象后,我让它就在这种慢速状态一直转5秒左右,同时加大油门,然后电机温度会急剧上升,估计有100度,很烫手。。  这种情况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分析感觉是电机问题? 因为在出现问题速度变慢之后,加油门电机会发烫,说明电调还在根据油门信号加大电流

我的四轴炸过N次,每个位置的浆都撞断过,现在是2和4号电机(就是逆时针旋转的电机)经常出这种问题, 电机是XXD 2212,电调中特威AL 30A, 1045桨

楼主:
电池有2个   格氏25C和花牌25C   电调低压保护设置到了低(2.8V), 满电也会出现这种减速现象

楼主:
正常飞的时候电机温度不会很高, 四个电机温度感觉都差不多

电调温度也没有很高  手摸着微热  比电机温度低太多了  电机热的线子都有烧的塑料味了。。。

机架是60cm轴距,淘宝那种x60

网友:
检查电池电压...看看有没有电池那一片电压不正常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问题 检查结果原来是3S电池里面的一片出了问题....电池充满电,一加油门 其中一片电压马上严重下降...

楼主:
我用了BB报警, 报警电压设置的3.7V,出问题时没响。。

网友:
会不会有虚焊,我的650也出现停车现象,现在全部重新焊接一遍没再出现

网友:
先确认好点调和飞控连线会不会接触不良,不行就单独接接收单个试,看看测试结果再找原因。

楼主:
准备去掉香蕉头 全部焊死试试

网友:
估计是传说中的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