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antom 2 切换naza模式后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4-03-04):
最近通过调参把phantom2 切换到naza模式,然后开机自检后指示灯变成1绿3红,请问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A:
naza模式下这是正常的,你说的情况是不是GPS模式?这样显示提示没有卫星,姿态模式就是一黄三红!如果收到卫星就是正常的绿灯闪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模式下这是正常的,你说的情况是不是GPS模式?这样显示提示没有卫星,姿态模式就是一黄三红!如果收到 ...

对,就是还在搜星的时候。

网友B:
楼主,您好。在调参软件下切换NAZA-M,提示灯也会随即变成naza-m的显示状态。1绿3红代表GPS飞行模式GPS信号不良,1黄3红代表姿态模式GPS信号不良。具体可参照naza-m的提示灯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在调参软件下切换NAZA-M,提示灯也会随即变成naza-m的显示状态。1绿3红代表GPS飞行模式GPS信号 ...

naza-m模式指示灯说明哪里有?

网友:
GPS模式(油門至中)GPS訊號不良!
可以參考NAZA-M V2說明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在调参软件下切换NAZA-M,提示灯也会随即变成naza-m的显示状态。1绿3红代表GPS飞行模式GPS信号 ...

切换NAZA 模式下,用更改GPS位置吗,默认都是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