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M的X8模式的电机转向图,就是4轴8电机的那种

楼主(2014-03-04):
APM百宝箱里没找到说明······

网友:
百宝箱有啊。

楼主:
谢谢,我下载的百宝箱里没有·······

网友:
这个H8给力?

楼主:
是X8不是H8,X8外观好看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X8不是H8,X8外观好看多了

H8的意思就是上下双层桨 不管你机臂是X还是机架是H型  轴距都是按对角轴距算的 只是你机臂方向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8的意思就是上下双层桨 不管你机臂是X还是机架是H型  轴距都是按对角轴距算的 只是你机臂方向不同而已

是的,明白,不过遇到个问题要麻烦问你一下。
我用的是X8,或者说H8也一样。那么这个红色箭头指的好几个选项里,应该选哪一个来下载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明白,不过遇到个问题要麻烦问你一下。
我用的是X8,或者说H8也一样。那么这个红色箭头指的好几个 ...

APM来说你只能选X模式的双层电机模式 其实你说的也对 但是大家一般理解H8就是你说的X8  另外有一个奇葩机型V8

网友:
只是描述不一样其他大家都知道 就算大家说的H8也是四轴等轴距的

网友:
还是有些不一样 H四轴连线可能是长方形 X四轴都是正方形 还是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来说你只能选X模式的双层电机模式 其实你说的也对 但是大家一般理解H8就是你说的X8  另外有一个奇葩机 ...

恩,但是你知不知道图片里应该选哪个选项对应X8模式?

网友:
X型 上下双层桨的那个

网友:
apm飞控模式看 H只有4轴

网友B:
学习学习,我的蝗虫异行机架都不能正常控制,更别说H8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我的蝗虫异行机架都不能正常控制,更别说H8轴了。

那肯定是你自己没调好,我的异形X4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选v型。自动调参。飞行跌跌撞撞。x。H型机架同样如法泡制都很稳。新手.请问具体要调什么参数

楼主:
就是选异形4轴模式,具体叫什么名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