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显示数据问题

楼主(2014-03-04):
  请问,为什么我的IOSD MINI 为什么没有显示红线那行的数据,也就是方向指示,跟AZ 的方位角呢!

网友A:
ATT 是沒有的, 要打去 GPS 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 是沒有的, 要打去 GPS 才有.

不是ATT, ATT有显示,是ATZ方位角,是不是没升级的缘故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ATT, ATT有显示,是ATZ方位角,是不是没升级的缘故

AZ说错

网友B:
升级你的osd,没有升级就没有az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方向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你的osd,没有升级就没有az

好,谢谢!说明书上写的不明不白,什么升级不推荐使用动力电,那就不上电怎么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谢谢!说明书上写的不明不白,什么升级不推荐使用动力电,那就不上电怎么升????

为安全就把浆拆了,让后就升级把,他是怕万一有错电机转了伤到你,其实还是很安全的,不过小心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谢谢!说明书上写的不明不白,什么升级不推荐使用动力电,那就不上电怎么升????

动力电比如4S,你插2S电池,飞控可以工作,但是电机不会转,或者搞个UBEC单独给飞控供电,就这意思,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电比如4S,你插2S电池,飞控可以工作,但是电机不会转,或者搞个UBEC单独给飞控供电,就这意思,明 ...

非常明白啦!谢谢谢谢各位

网友D:
正解升級後就會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升級後就會有了!

以上问题已通过升级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魔友真好,互相帮助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升级到最新固件AZ方位角功能便可使用。

您所说的红线那排,也就是机头指向,请到室外校准指南针后观察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升级到最新固件AZ方位角功能便可使用。

您所说的红线那排,也就是机头指向,请到室外 ...

已咨询大疆服务热线,并解决了XP系统NAZA V2无法驱动问题,还有那个方位角跟方向指示要在室外试,并且要推油门之后才有效,客服人员回答的很专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升级到最新固件AZ方位角功能便可使用。

您所说的红线那排,也就是机头指向,请到室外 ...

但是还有个问题,NAZA V2,飞机在地面上,也没推油门,就是静止状态,直接关控,屏幕没有显示FS,保护返航,请问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有个问题,NAZA V2,飞机在地面上,也没推油门,就是静止状态,直接关控,屏幕没有显示FS,保护返 ...

一个为失控状态,一个为返航状态,  FS为返航状态。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为失控状态,一个为返航状态,  FS为返航状态。是正常的。

今天去试了飞机,NAZA V2非常稳,用姿态起飞,基本都不会偏,但是近距离观察,感觉欧尔有自己像突然轰下油门那样,又看不出什么抖动,就声音判断出油门有大幅度变化,但是又感觉像错觉,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垂直感度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