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 LITE有没有一次调校多个电调行程的方法.

楼主(2014-03-04):
求教NAZA LITE有没有一次调校多个电调行程的方法.

最近入了个NAZA LITE,全新好赢4S 40A

一个一个电调调试过行程,但是启动的时候有电机不转 有时候只转1个 有时候转2个 有时候转3个,很奇怪.

油门推到20% 所有电机都会转起来 转速感觉是一致的,可以平稳起飞 无飘逸 不知道是电机堵转还是什么问题

20%的油门4个电机都转了然后降低油门 怠速的时候所有电机又会转 很奇怪

网友A:
不引響其實只是看了,感覺不好而已吧!
調參軟件 高級--->電機--->馬達怠速速度調整,調高些因該可改善

如果要一次校準4棵電調,可以自己做一條一對四舵機線不就解決了!(記得要先拆槳唷)

网友:
自己做一个并联板子就行了
可以同时插好几个电调
一次校准

网友:
二楼说得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引響其實只是看了,感覺不好而已吧!
調參軟件 高級--->電機--->馬達怠速速度調整,調高些因該可 ...

昨晚回去试过了,最开始我把怠速调到最低的,后面调整到推荐就启动一致了~~~

楼主:
封帖,搞定,怠速调整成推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