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电流电压计不显示电流

楼主(2014-03-04):
apm带供电的电流电压传感器,按说明接上后只显示电压。电流一直为0;是传感器的问题吗?

网友A:
测一下线通不通,上次我的GPS也是用着用着识别不到,就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线通不通,上次我的GPS也是用着用着识别不到,就是接触不良

谢谢 我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