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线遥控制作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3-04):
做这个的路真是崎岖呢。。之前是因为单片机写入的问题。研究了好久。。才可以写入。。现在把程序写入了。。制作好了遥控跟接收。但是根本遥控不到。
我用手机摄像头测试遥控器。发现红外发射管的光很微弱。。。有一点点闪烁。。不过真的很微弱。。。试过其他的IRF3205  882  8550 做放大管。效果一样。。。我是直接用5V供电。然后接3个红外管。。。。

我把电路像这样接

请问一下做出来的大神们 你们的遥控器对着手机的摄像头发射的光是不是很强。。跟电视遥控器差不多很强的闪烁的光呢?/?/?

楼主:
我试过3个12F675的单片机了。。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手机摄像头没对过,不过对过数码相机,非常亮

网友A:
翻翻以前的帖子,记得要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
小功率发射管正向电压1.1-1.5V,去掉1个红外管看看,

网友:
3个发光二极管压降可能太大了,减少一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翻以前的帖子,记得要加个下拉电阻。

求搜索的关键字.....

网友:
换个红外接收头试试,有的红外接受可以接收连续的38KHZ的信号,有的则不行,我买到的就是不行的,必须是接收脉冲信号,而且还得是符合一定条件的信号。

既然买编程器了,不如学一学单片机编程。

楼主:
wangfine1975发表于2014-03-04 18:09:47
换个红外接收头试试,有的红外接受可以接收连续的38KHZ的信号,有的则不行,我买到的就是不行的,必须是接收脉冲信号,而且还得是符合一定条件的信号。

既然买编程器了,不如学一学单片机编程。
有简单的方法测试接受头吗?我接了个简单的电路去测试电视遥控器。接受头的输出连接一个LED,用遥控器测试led会闪烁的

楼主:
wangfine1975发表于2014-03-04 18:09:47
换个红外接收头试试,有的红外接受可以接收连续的38KHZ的信号,有的则不行,我买到的就是不行的,必须是接收脉冲信号,而且还得是符合一定条件的信号。

既然买编程器了,不如学一学单片机编程。
没有开发板只有烧写器学编程也比较麻烦吧,不过慢慢研究。。。

楼主:
大卫发表于2014-03-04 15:26:26
3个发光二极管压降可能太大了,减少一个试一下。
减少一个灯单片机发热很厉害啊,不过我找到发光弱的原因了是我的其中一个灯内阻大了换了之后用摄像头测试比较强了,不过接收的距离只有5厘米。悲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搜索的关键字.....

帮你找了一下没找着,好像是在功率管2,3脚之间加一个偏置电阻。另外功率管有没有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了一下没找着,好像是在功率管2,3脚之间加一个偏置电阻。另外功率管有没有用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4248&extra=&highlight=%BA%EC%CD%E2&page=1
这个帖说可以用N型的FET 所以我就用了IRF3205去当功率管。。。。我现在用手机摄像头测试红外管发光比之前亮了很多。。。也看到闪烁。不过闪烁没电视遥控那么厉害。。。。

现在的遥控跟接收要贴得很近才有时又反应。。。过一阵子有没反应了。。。感觉好像要在某个位置才控制到一样(需要贴很近)。。。  而且很不稳定。。有时能控制。有时又没反应。。。。。

网友:
牛人啊 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了一下没找着,好像是在功率管2,3脚之间加一个偏置电阻。另外功率管有没有用错?

是这个图片吗

网友A:
对,加个二极管试试,另外功率管换了后管脚要不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加个二极管试试,另外功率管换了后管脚要不要换?

我是对应两个fet的GDS 极接的。。。
那个二极管用1N4001之类的整流管可以吗

网友:
他上面这个电路是7.4V的,如果用5V要减少一个红外二级管,二个串就好了,电阻换成10R或20R

网友:
如果我多点灯可以这样并和串
红点为短路,就是不要这个红外灯,2个串就好了

网友B:
还有驱动用这个MOS管换IRL240试试,IRF3205怕是驱动电压不够。

网友:
貌似不太懂,都是牛人,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驱动用这个MOS管换IRL240试试,IRF3205怕是驱动电压不够。

请问如果 3个串连的话电压应该在多少V??

我现在用手机摄像头看红外二极管的闪烁频率很快,比电视遥控的要快很多。看起来几乎是常亮了。这个正常吗?

在近距离的位置有时候能遥控。。不过几秒后又没反应了(姿势保持没动)。。。 要移开接收或者中间挡住红外线之后又可以遥控几秒。。然后又没反应了。。。。

楼主:
今天第三天。。。进度很慢。。。。

第一天  单片机烧写问题

第二天  焊接好不能遥控

第三天  有时能遥控

期待第四天的进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 3个串连的话电压应该在多少V??

我现在用手机摄像头看红外二极管的闪烁频率很快,比电视 ...

一个红外发光管在2V左右,你现在是串2个还是3个,或换一个MOS管试,速度快递这个是编码时设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红外发光管在2V左右,你现在是串2个还是3个,或换一个MOS管试,速度快递这个是编码时设定好的,

我试过IRLML2502      还试过其他三极管。。882  8550 都可以发光。。。而且亮度跟IRF3205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红外发光管在2V左右,你现在是串2个还是3个,或换一个MOS管试,速度快递这个是编码时设定好的,

我现在的连接是这样的。。在红外二极管接跟不接电压差别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连接是这样的。。在红外二极管接跟不接电压差别大啊

这样测量电压是不准的,因为不是直流电压,是脉冲的,只能用示波器测量。
你说距离不远,你试一下在晚上不开灯时试一下,

网友C:
多半是接收头的问题,有些头,对这么高频率的信号没有反应。国内38k的头多,另外只要离得近,载波频率不对也能收到,所以你不用担心载波频率的问题。可以多试几家店的接收头,大概能找到能用的。我手里一大把头,只有一两个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测量电压是不准的,因为不是直流电压,是脉冲的,只能用示波器测量。
你说距离不远,你试一下在晚上 ...

今天研究了半天还搞不定距离的问题。结果搞了个电调。。呵呵。穷孩子没钱买示波器。。。不过我最近看到tB网上有个袖珍的示波器卖。。200多元的。。不知道一般研究够不够用。。。

没用过示波器所以不知道怎么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接收头的问题,有些头,对这么高频率的信号没有反应。国内38k的头多,另外只要离得近,载波频率不对 ...

国内的大多接收头是38K????那这个遥控需要多少K的?

我不知道这个电路地4个脚接地时38K 还是不接地是38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内的大多接收头是38K????那这个遥控需要多少K的?

我不知道这个电路地4个脚接地时38K 还是不接 ...

那些xx38的头,比如1038,0038都是38K的。要找57K的还不容易呢。反正我问了,不是每家都有货。

图上表述的狠清楚,接地为38K,不接地为57K。说过了,这个不重要,只要距离够近,38K的头照样能收到57K的信号。就这特点。

接收头不是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要完成很多工作呢,能接收的信号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不是指载波频率!),不是每种产品都能用来接收ppm信号。

既然你没有别的设备,那真心给你个建议。做个田中的脉宽测试仪吧,用那个东西挑接收头还是不错的。你会发现,有些接收头对ppm信号的变化没反应或者反映不正常,有些则是正常的,那些接收头才是能用的。祝你好运!

网友D:
试过 1K 电阻与一个 0805 封装的红外 LED。距离在 0.13米。

请问楼主遇到的问题与目前的进展是怎样的,详细说来听听。
PIC12F675,我一直用 MPLAB + PICKit 2,很顺利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xx38的头,比如1038,0038都是38K的。要找57K的还不容易呢。反正我问了,不是每家都有货。

图上 ...

如果接地时38K的。 市面上又多是38K的接收头。。那我直接接地不是可以吗??求解析
我也打算做个测试器。不过在我这边没找到有单片机卖。。所以还没能入手
测试仪是这个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 1K 电阻与一个 0805 封装的红外 LED。距离在 0.13米。

请问楼主遇到的问题与目前的进展是怎样的, ...

我现在还在研究距离的问题。。准备买多些红外发射管看能不能增加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xx38的头,比如1038,0038都是38K的。要找57K的还不容易呢。反正我问了,不是每家都有货。

图上 ...

听了你的建议。我试过了我的几个接收头。。。都是要非常近才有反应。。估计都是38K的吧。。。忽然又想起N年前买过一个接收头。。外面有金属网的那种试了一下。。。距离变远了。。。有多远就没测试。。肯定比之前远就是。。

不过新问题又来了。。。我接上舵机会不停的抽风。。。。。完全控制不了。。。一关掉发射器,舵机就不动。。一开发射器又抽风了。。换回原来的接收头也不行。。。真是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接地时38K的。 市面上又多是38K的接收头。。那我直接接地不是可以吗??求解析
我也打算做个测试器 ...

可以直接接地。

看起来是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接地。

看起来是这个图。

我找到了一个接收头(猜是56K的)遥控的距离比较远了..但是问题也来了.就是单独接一个通道遥控比较稳定..接两个通道就抖动很厉害......遥控头跟接受头贴着也是抖.....完全不能控制.

但是我用38K(猜是38K的)的接收头 超过几公分就不能遥控.但是遥控头跟接收头贴着的时候能遥控.接两个通道完全没问题....一点都不抖...

1是不是接收头56K的接收头受干扰呢.?不开遥控没有抖

2难道发射管也要对应56K? 我的是一般电子商店买的发射管..估计跟普通电视遥控上的一样吧.  发射管好像又分940NM  跟850NM  两者在这个电路能通用吗???

网友:
红外接收头,一般在38K-50K都能接收到信号。发光二极管和IO链接的时候要加限流电阻。675是推挽式输出,不需要加偏置电阻,注意别短路了,短路会烧单片机,电流也不要太大了,手册上不大于20毫安,实际用的时候尽量在10毫安一下。

发射用的三极管也不用偏置电路,发射的时候占空比理论上是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业余制作可以使用二分之一。发射频率业余条件不能测量时可以估计一下就可以。减少发射管的限流电阻,可以提高遥控范围。用低占空比的发射方式,可以使用较高的发射电流。

楼主:
郁闷  前几天网上买的940NM 红外发射管全部都没反应...接在电视遥控上完全没反应......晕...]]

难道940NM的发射管不能用在电视遥控上??

网友E:
那个便宜的袖珍示波器够用的,你用NMOS来驱动吧,在发射管上串联一个电阻,测量电阻的电压,算出发射电流,再选更合适的阻值。38k发射电流不要看平均值,瞬间用到1A的发射电流,可以达到10米

网友E:
上面说的测量电阻的电压,要用那个示波器来测

网友:
换一批mcu就好个说

网友(2014-04-12):
您好,我和学生做了好长时间,全失败,现在买了一套三通的,41元,田中的技术,继续研究。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C:
那些xx38的头,比如1038,0038都是38K的。要找57K的还不容易呢。反正我问了,不是每家都有货。

图上 ...

请教熊哥关于红外3通控的几个问题:1、图中1处,直接接地就是38KHZ?
2、图中1处接地后,2处的10K电阻有什么作用?这样不成了单片机的第4脚既接地,又通过10K电阻接5V电压了吗?
3、摇杆电位器用5K的可以吗?只有5K的了。
急求解惑,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图中1处是38/56.8要看程序怎么设计的,但总有一种状态是38K。
图中2处电阻是上拉电阻,保证GP3电位稳定。
摇杆电位器用5K的可以,只不过多耗几毫安电,但5K可变电阻最好换成2.7K或3K的。

网友(2014-08-10):
各有一乐

网友(2015-01-27):
新人学习请赐教

网友:
楼主有没有尝试用arduino做?
另外单个红外led的工作电压是1.2-1.5v,最大工作电流是100ma。会不会是电压电流问题?
可以买个便宜(100多块)的带模拟输入的逻辑分析仪,足够用来测量红外信号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