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四轴一个电机发热严重,其他三个正常。。

楼主(2014-03-04):
大疆450 机架。。APM飞控。。2212
电机
,20A电调。。在屋里飞两分钟下来。。1号电机发热严重,稍微有点烫手。。其他3个都温温的。。没用香蕉头。电机电调焊死的。。4个电调都不热。。下来后,再解锁,1号电机,一顿一顿,转不起来。。。求教各路神仙。。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电机朗宇的。。电调 中特威。。

网友A:
头一次看到用好赢电机的 莫非你自己造的

网友B:
马克一下 我也有类似这种问题 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看到用好赢电机的 莫非你自己造的
写错了。。谢谢帮顶。。

网友C:
有可能买的时候,商家把KV值搞错了。或者厂家绕线的时候绕错了。

网友D:
是不是轴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