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电子的模友

楼主(2014-03-04):
买了个优迪4轴,2.4G
遥控器
左手油门的不能换手,我是右手油门用MOD2试着飞了一下不行,问了厂家也说一对一。。。。。。。。。不能换。。。。。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谢谢帮顶,谁懂2.4G?

网友A:
拆了,把里面左右换换看。

楼主:
拆了,固定死的,不能换。

网友B:
练美国手吧

楼主:
其他控都是右手,为了一个玩具改一堆控划不来

网友C:
估计换不了,操纵手柄部件直接焊在电路上的(不像标准的模型控,标准控里面操纵摇杆和电路采用导线连接或排线连接,换起来容易),换的难度非常大,或者换的话,控里面 会产生一大堆“飞线”。

楼主:
楼上说的对,看来只好再买一个,这个当备件了
可劲儿炸!!

网友D:
只能断路原线路飞线了

网友E:
把控反过来拿,油门反向行吗

楼主:
MOD 1 右手是油门和副翼,MOD2 左手是油门方向,反过来也是会错舵的。

网友F:
把摇杆的升降和油门用飞线对换下一下就行了!摇杆肯定能拆下来换,应该是游戏手柄上面的那种摇杆!

楼主:
两个摇杆底座都是死的,而且副翼和方向功能也要重新定义才行,我不懂电子,不敢下手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