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T-4改dsm2的有关问题

楼主(2014-03-04):
在模型堆里泡了好几年了,选择控的时候总是很纠结,,,其实主要还是预算不足,,,学生党。有一个枪控MT-4控的总体感觉很不错,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接收机有点贵,,,(穷学生一只)一直在想廉价接收的改装方案。目前思考方向是可不可以加装dsm2的高频头。网上可见到的高频头,基本是需要ppm信号。拆过控,才疏学浅没有找到ppm信号的引出点~想请教各位前辈。该从哪个点引出信号~如果我的想法不科学也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此致敬礼!

网友:
MT4是2.4G的车用遥控器,一般情况下内部是不会有PPM信号点的

但是PPM可以从教练口引出来,所以如果你的控有教练口的话去找个对应的线给引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可以采用接收机输出的PWM再打包回PPM转发的方式来实现

就个人而言不太愿意用DSM2,因为抗干扰性一般,有失控的风险

我更愿意用frsky DHT或天地飞带2.4G天线的高频头,后者的四通接收比前者便宜。

以上

楼主:
riviera发表于2014-03-04 22:49:32
MT4是2.4G的车用遥控器,一般情况下内部是不会有PPM信号点的

但是PPM可以从教练口引出来,所以如果你的控有教练口的话去找个对应的线给引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可以采用接收机输出的PWM再打包回PPM转发的方式来实现

就个人而言不太愿意用DSM2,因为抗干扰性一般,有失控的风险

我更愿意用frsky DHT或天地飞带2.4G天线的高频头,后者的四通接收比前者便宜。

以上
谢谢前辈指教~问题就在于~没有教练口。。。如果按照前辈所说的解决当时,会不会有延时。。。还有,如果按照这样的设想进行,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此致敬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教~问题就在于~没有教练口。。。如果按照前辈所说的解决当时,会不会有延时。。。还有,如果 ...

会有一些延迟,因为有个PWM-PPM重新打包的过程,而且改装完成费用也和新买一套便宜枪控差不多了。
没有教练口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