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的5.8G发射机和5.8G发射模块之间的区别

楼主(2014-03-04):
      成品的5.8G发射机和5.8G发射模块之间在使用上有区别吗???大家来说说啊

      我在淘宝上看到有这种模块价格比成品的那种便宜了很多,所以很想买个试试。也想知道一下大家有没有用模块来飞的。

      依我个人的理解,模块只不过比成品的少了如下几样元件:
      1、宽电源降压(使用模块的话我们可以用DC-DC稳压模块代替价格很便宜2-6元一个)。
      2、选择频率或者叫频道(使用模块的话我们可以自己焊接跳线,反正没有谁谁谁是老把频率改来改去的,如果动手能力强的也可以自己买个拔码开关,几毛钱)
      3、功率稍大一些的装个散热片,也可以再装个小风扇。
      如果完善了以上几样是不是模块也就改成成品了呢???还有,有同学认为成品的发射机比模块的传送在距离上会远一些,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一样的。

      以上是我个人对成品和模块的理解,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积极补充不完善的内容。让我们少花钱而飞得更高更远才是真生活呀。

5.8G的成品发射机

5.8G的成品发射机

5.8G模块发射机

5.8G模块发射机

拔码开关,几毛一个

拔码开关,几毛一个

网友:
成品加入了电源和散热

网友:
动手力强的可以用模块搞!便宜嘛

网友:
三楼说的对,只多了宽电压输入和成品板,如果发射机坏了,将模块换上就能用(引脚相对应)。

网友:
我一直用这种模块,200mW的 600mmW的都在用。200mW的有人拉过2KM 。我只拉过900多米。

网友A:
同样功率的  成品距离远

网友:
一直在用模块的飘过

网友:
有木有砖家来给解释解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功率的  成品距离远

为什么同样功率的成品比模块的距离远呢?

楼主:
能打听一下200MW拉距到900米的话,接收天线用哪种呀?现在正在纠结中,是该买功率大一些的模块呢,还是从接收上改善传送的距离呢?大神们,怎么办呀,又想少花钱又想飞得远。

网友:
早就用过,没啥问题,做好散热就好了

网友:
注意看模块的 sma焊点,就不应该是这样,高频对焊接要求挺高的。焊锡不圆润相当于多了个天线。很影响效果,买模块的要注意这里

网友:
我也在用模块,自己简单的焊了下,100mw的拉过1.2KM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MW的能有900米的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买的创新科的那种32频道的600MW的,接收发射都用原厂的天 ...

怎么可能 300米就没有了、、、、

网友:
现在还有个怪现象,成品上面看不到品牌、厂家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MW的能有900米的距离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买的创新科的那种32频道的600MW的,接收发射都用原厂的天 ...

200mW三叶草天线加平板接收,在乡下拉的900米,在市区也就300的样子。

网友:
省钱用模块。省事用成品。

网友C:
功率增加4倍,距离增加1倍 其实主要是天线效率和安装位置的影响更大

网友:
造福模友

网友:
啥时候做成了我也效仿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功率增加4倍,距离增加1倍 其实主要是天线效率和安装位置的影响更大

麻烦问一下,100mw的接收能用功率大一些的发射吗,比如用200mw、400mw等的发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100mw的接收能用功率大一些的发射吗,比如用200mw、400mw等的发射?

所有的接收机频点一致的话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接收机频点一致的话都是通用的。

多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