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果冻的有效解决办法,带桨做动平衡,准备搞台动平衡机,征求意见,有没有必要。

楼主(2014-03-04):
远离果冻的有效解决办法,带桨做动平衡,准备搞台动平衡机,征求意见,有没有必要。

电机可以平衡,桨可以平衡,电机带桨一起做动平衡。已经联系了动平衡机的生产厂家,这个能搞定,但是拆桨以后就会改变动平衡,也就是换桨就得做动平衡,欢迎大家讨论:

第一:有没有必要

第二:具体如何实施,比如快递问题,收费问题

等等

楼主:
欢迎各种讨论丢砖埋坑

网友:
桨和桨垫上做一个定位。

网友:
一个一个上电单独做平衡。用手握住机臂感觉震动,然后贴透明胶各种尝试,油门从小到大都试试,基本可以消除震动了。但是绝对要注意安全!
专门再去搞个机器没必要了,而且每次都要拆电机,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A:
有必要做浆平衡,我的就是做了浆平衡才解决了果冻问题,一个平衡器二三十元,贵的没必要买,当然,你要商业用途就另当别论。

网友:
检测设备直接装在机臂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做浆平衡,我的就是做了浆平衡才解决了果冻问题,一个平衡器二三十元,贵的没必要买,当然,你要商业 ...

平衡器算是量具,这上面的钱可省不得,特别是使用在多轴等对震动敏感的地方,便宜的平衡器本身就不平衡,还是买贵点的好,我用的DUBRO 除了价格其他感觉都不错!

网友:
狗哥,这个创意不错,可是有点不好操作。有没有想念你的大六轴啊

网友:
想法很好,实现估计很难。

网友:
楼主说的是动平衡啊。看来楼主得先科普下动平衡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B:
Flite Test那帮哥们的办法就不错,机架上固定一个小镜子,反射激光笔的激光到墙上,看光斑大小调震动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ite Test那帮哥们的办法就不错,机架上固定一个小镜子,反射激光笔的激光到墙上,看光斑大小调震动幅度

这就是在做动平衡

网友:
怎么固定飞机臂呀    家油门直接就有升力了   如果用东西固定的话    这无形中就已经手动来抑制不平衡的问题了     有一种情况就是本来是不平衡的   用东西固定之后就不震动了   或者震动小了   这种情况好像大家都没有考虑

网友C:
动平衡机器,动不动上万~~不如直接买好桨得了,300+一只的免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平衡机器,动不动上万~~不如直接买好桨得了,300+一只的免做平衡

头像不错

网友D:
最好电机先做动平衡,然后代桨做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