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固定翼飞控,有个问题没想明白

楼主(2014-03-04):
比如arkbird tiny这类带姿态监测的飞控,会在每次加电的时候都检测初始水平位置吗。如果是后三点的起落架,初始检测是不是要把尾部垫高让机身纵向水平才可以,但是在滑跑阶段机身是上仰的,飞控为了保持水平就会自动向下打升降舵,这样飞机不就拿大顶了吗。还是说飞控控制飞机平飞并不是以初始位置为基准,而是有传感器能知道绝对水平位置,与机身的初始位置无关呢。

不知道表达的清楚不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通道,起飞什么的时候关闭飞控功能的吧…

网友:
不会,是手动自检,可以看说明书

楼主:
继续求达人详解,我只知道直机的三轴陀螺每次加电都有要检测初始位置的,而且会影响在空中的姿态控制,不知道固定翼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A:
arkbird tiny我也有一个,还没有用过。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初始状态需手动设置,不会每次通电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kbird tiny我也有一个,还没有用过。

那还是这个问题,如果我想再起飞阶段就开打飞控,那水平位置我是设定成绝对水平还是设置成飞机在地上前高后低的状态呢,如果设成绝对水平飞机在滑跑时就会自动向下打舵,有前栽的趋势,如果设置成在地面的状态,那起飞平飞后飞控会认为飞机在向下飞,始终向上打舵,飞机不就一直抬头了。
难道后三点的飞机应该在起飞后才能打开飞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是这个问题,如果我想再起飞阶段就开打飞控,那水平位置我是设定成绝对水平还是设置成飞机在地上前高 ...

当然是设置成绝对水平。起飞就可以打开飞控。静止时飞机位于头仰状态,开始滑跑,飞控应该会打降舵,随着速度增加,飞机升力增加,因为打着降舵,飞机就会水平滑跑,再大升舵就能起飞了。肯定不会栽跟头的 以上存属想像。

网友:
飞控要打到平衡模式!遥控器打舵时,飞控不会干扰你的动作。遥控回中时,飞控才会帮你调整飞机的姿态

楼主:
这下明白了,昨天搜了一下飞控的说明书也确实是说要垫高尾部进行初始设置的。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祝大家爽飞不炸!

网友:
最好不要用飞控这种东西,过于依赖这种东西不利自己的飞行操作水平的提高

网友B:
A-T没用过,刚开始接触飞控时看过,
最后还是入了APM,

带自稳的飞控原理都是一样,
装飞控后飞机放水平设定好后,不管是什么飞机,自稳模式下只要摇杆不动,那飞控会自动将飞机向水平状态调整,并保持,
也就是你后三点起飞时只加油的话,开始滑跑时飞控会给升降舵指令--打降舵,等滑跑中飞机水平后飞控便控制升降舵回中,
直到你用遥控器打升舵来使飞机升空,否则飞机将一直跑下去。。。
如果有拿大顶的趋势,那飞控也会自动控制升降舵打升舵,使飞机再回到水平,

不怕笑话,我从入魔纯手动飞行总共就一个礼拜,期间正常没有炸鸡的正常降落只有两次,总共炸了两架EPO,
毕竟从纯新手到技术飞手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定数量的飞机来实现,咱们穷人恰恰就是没有那个买飞机的钱,
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飞控,从此开始,除了失速炸鸡,基本再没炸过,到了中高空偶尔开开手动模式耍耍,一看不对就切回自稳,
还是很有乐趣的,

当然,老手们对普通固定翼用飞控都是不屑一顾的,咋不去说多轴别用飞控,咋不去说FPV别用飞控,一听到固定翼用飞控就表现的好像。。。呵呵(你懂得)

想上就上吧,玩的愉快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再多说点,飞控不是万能,飞控不能让飞机自己降落!不能自己升空!不能精确的飞航线!

虽然APM等以及更高档的飞控都能实现上述功能,但是那需要更高级更精确的附加部件来支持,真到了那一步,也就不是简单飞飞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没用过,刚开始接触飞控时看过,
最后还是入了APM,

感谢回复,详细解答了我的疑虑,也很同意你的观点,我主要玩像真机休闲飞行,只求飞行稳定和姿态像真,飞控应该是很适合我的,已经入手AT飞控了, 装机首飞后再来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详细解答了我的疑虑,也很同意你的观点,我主要玩像真机休闲飞行,只求飞行稳定和姿态像真,飞 ...

咱俩一样

网友(2014-04-30):
正常的三轴是不会记忆你初始化的姿态的,只需要稳定即可
飞起来以后,也更不会记忆哪个面才是水平的,只会去修正:你打舵以外的姿态变化,比如风,比如重心不对,当然他只能尽量,你不给油,它舵面打死,也没舵效啊
同时,感度的意思,就是它尽多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