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正反向调速顺滑程度不一样

楼主(2014-03-04):
泰世X2套机,配3GX MR(本人菜鸟其他不会),电机由低到快变化顺滑,就是方向反了。

调整交换2电机线,转方向改过来了,就是低速时一顿一顿(感觉一下正转马上有反转趋势又变回正转来回反复),速度调高到一定程度才调速顺滑。

请问有什么办法调节更加顺滑些?

难道无刷电机是有方向的!

网友:
空转应该不会,装飞机上了有单项轴承,估计会不一样。

网友A:
不是电机有方向之分,而是负载影响。你的机主轴有单向轴承,反转没有带动主轴所以负载轻基本等同无负载,正转负载变重了,形成启动困难。尝试调整电调的缓启动等级和进角,应该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机有方向之分,而是负载影响。你的机主轴有单向轴承,反转没有带动主轴所以负载轻基本等同无负载,正 ...

缓启动等级和进角。  加快启动?(目前是最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