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小水线面船 没成功 求助

楼主(2014-03-04):
小水线面船的浮筒在水下 那前进的时候浮筒的前端要推开水 阻力大。我的想法是在前端通空气 让空气泡推开水 让浮筒前端在气泡里 这样就阻力小了。 做了船试验 但是以前没玩过船。希望大家给点意见。看看怎么改进    前面雪龙号被困了 就看了好多破冰船的视频有的灵感

楼主:
照片稍后传 在手机里 不知道怎么传到iPad里

网友A:
帮顶吧    楼主制作完成后试航一下就知道了   祝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吧    楼主制作完成后试航一下就知道了   祝楼主成功

今天下午已经试过了 船的速度不快。而且舵面太小了 转弯很费劲

网友B:
看完LZ的图,感觉做个双体船会更合理,哈哈。不过还是比LZ一些建议:把船底,特别是吃水线以下的部分磨成刀锋状能有利于破开水面并减低阻力。舵桨应该放到船尾的中央位置而且不能被船体挡着水流。看一下真船的设计你容易就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LZ的图,感觉做个双体船会更合理,哈哈。不过还是比LZ一些建议:把船底,特别是吃水线以下的部分磨成刀 ...

谢谢 那我再看看真船的设计吧。 双体船我也考虑过 主要是我就两个小气泵 流量小的不行 所以合起来用了 出气孔放在了三体船的中间那个船体了 哈哈 好吧 我再改进一下

网友C:
两只脚尖要圆润,底部带有角度,这样才能提供一定的升力,使船体尽量减少吃水,提升速度~

网友D:
氣泡是可以的,但氣泡不是免費得來的,消耗了部份能量,餘下的是推動能量,完美的情況下,只能得個零和遊戲,認為都是減少吃水方面想好。

网友D:
不用水底舵,改變風扇方向,代替舵,減少阻力。

网友E:
你想想模仿空泡鱼雷那种装置吧?这样你船要很快才能体现出空泡的价值。慢速的话就把浮筒弄光滑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只脚尖要圆润,底部带有角度,这样才能提供一定的升力,使船体尽量减少吃水,提升速度~

哦 好的 好的 我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氣泡是可以的,但氣泡不是免費得來的,消耗了部份能量,餘下的是推動能量,完美的情況下,只能得個零和遊戲 ...

用了两块电池 一块驱动船 一块驱动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水底舵,改變風扇方向,代替舵,減少阻力。

不好弄啊 想的搞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想模仿空泡鱼雷那种装置吧?这样你船要很快才能体现出空泡的价值。慢速的话就把浮筒弄光滑一点就行了。 ...

就是那种  我也只是试验一下可行性 主要不是为了玩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  我也只是试验一下可行性 主要不是为了玩船

呵呵,你是学生啊?你可以用一个透明的管,下面用圆锥的顶端出气,上面用自来水往下冲,调节水流和空气的速度。就可以得出一点实验结论了。建议哈,也不一定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是学生啊?你可以用一个透明的管,下面用圆锥的顶端出气,上面用自来水往下冲,调节水流和空气的 ...

你这个建议好 哈哈 我周末试试    我在上大三。学的飞机发动机 维修方面 船是一窍不通

网友E:
你是民航的啊,我喜欢舰船和飞机,这两种都搞,就喜欢搞创新的,现在大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民航的啊,我喜欢舰船和飞机,这两种都搞,就喜欢搞创新的,现在大四。

哈哈 我也是 喜欢自己乱搞 不过我只玩固定翼 一直喜欢直机 就是没那么多钱。我是学民航 在四川广汉 你在那里读书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也是 喜欢自己乱搞 不过我只玩固定翼 一直喜欢直机 就是没那么多钱。我是学民航 在四川广汉 你在 ...

我是沈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沈航的。
哦 那加个qq吧 你要是来四川耍了 咱认识认识
1104228424。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