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DX9控的天线可以直上DX8控吗?在线等….

楼主(2014-03-04):
新
DX9
控的天线可以直上
DX8
控吗
?新DX9控的天线哪里可买到?多少米?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网友B:
网上买根2.4G天线换上就行,我的DX9换手的时候不小心把提手处的天线弄断了,于是买了根2.4G天线,把原装天线的铜套(好像叫倍增器)焊上去,保证天线裸露的长度为原来的长度即可。 效果与原装的差不多。 当时非常郁闷,还好身边有一个资深射频牛人指导着一步一步地修好了。

网友B:
当然,直接用DX8的天线应该是可以的,都是2.4G的,并且是同一家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不用想我那样焊来焊去的。 可以接上拉一下距离,不用担心会烧坏。 你的控是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