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老手们来看看

楼主(2014-03-04):
飞越650的架子   配置   朗宇v3508  好赢铂金30a naza lite+gps  飞越1238碳纤桨      已经做了好久功课 看了泡泡大叔教程几遍  电机转的方向都是正确  桨的风向是向下的

现在问题是  油门百分之百都飞不起来    电调都接第三通道校正过  负载没有   就电机 电调飞控

请大家帮帮忙  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大神    实在是解决不了啊,路过的走过的,看看啊!!!!

楼主:
没人帮帮忙吗?

网友A:
起飞多重啊  什么电池呢

网友B:
新手帮顶,楼主电机用的多少kv的?电池用的几S的?

网友:
把配置说清楚,再把当时情况制成视频大伙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什么是油门百分百飞不起来?最大油门吗?
什么都没说清楚,不好分析。

网友D:
感度没调,做一次IMU高级校正,650机架的感度应该上170,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多重啊  什么电池呢

狮子 电池  空机架电机加一些基本配置   没称 所以不知道多种  因该是标准重量 2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帮顶,楼主电机用的多少kv的?电池用的几S的?

580kv的 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没调,做一次IMU高级校正,650机架的感度应该上170,再试试

感度是默认的100    就只有这种情况了      感度不够   会飞不起来吗?  满油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油门百分百飞不起来?最大油门吗?
什么都没说清楚,不好分析。

情况是这样的    4s电池    第一次试飞一半的油门 没有起飞的动静   ,再次回家调试   确认桨 电机方向没问题,第二次  油门到100%满油门都不起来, 连侧翻动静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没调,做一次IMU高级校正,650机架的感度应该上170,再试试

imu校正过了 感度默认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希望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4s电池    第一次试飞一半的油门 没有起飞的动静   ,再次回家调试   确认桨 电机方向没 ...

还是没说清楚!
第一次试飞没动静是什么意思?电机根本就不转吗?是不是回家调试后电机能转动起来了,但动力输出不够?
回家调试后动了哪里,电机能转动起来了?这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说清楚!
第一次试飞没动静是什么意思?电机根本就不转吗?是不是回家调试后电机能转动起来了,但 ...

电机能转  开始50%油门 机器飞不起来    以为是桨的问题   回家调试,,,对照   发现没有问题 再次去试飞, 后来一直加到满油门 都不起来   。

网友C:
如果电机起动怠速和50%及满油门转速都没变化的话,还是飞控的设置问题!
最好上个带控操作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机起动怠速和50%及满油门转速都没变化的话,还是飞控的设置问题!
最好上个带控操作的视频!

跟感度有关吗??我拆掉桨  调感度发现油门有变化   我用的是默认感度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C:
1,你在调参软件上看看扳动转换开关,飞行模式有变化没
2.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3。和感度没关系
4.叙述还是不清楚,上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在调参软件上看看扳动转换开关,飞行模式有变化没
2.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3。和感度没关系

简单一点就是感觉油门不够   达不到相应的升力    4s狮子电池  和自组4s都一样   没有任何负载,,就机架+动力 +飞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简单一点就是感觉油门不够   达不到相应的升力    4s狮子电池  和自组4s都一样   没有任何负载,,就机架 ...

油门不知道校正过多少次了   就是感觉不够大

网友:
情况都说不清楚

网友C:
哎,让我怎么说你呢?图样图森破。。。
油门不够----------------是无论推多大油门转速始终没有变化,一直在怠速状态?还是油门位置不同会有不同的转速变化?变化趋势是怎样的?
在什么模式起飞?扳动开关模式会有变化吗?
油门行程怎么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让我怎么说你呢?图样图森破。。。
油门不够----------------是无论推多大油门转速始终没有变化,一直 ...

油门有变化  满油门的时候  声音很大  转速的变化也是从小到大,电机接接收机第三通道校正过很多次   ,电调滴滴滴滴 四下确认是4s无误,电机 桨的方向没问题,但就是飞不起来,不离地,举起来在头顶,发现升力也不是很大。。重量因该是标准的2.0左右   狮子4s 4200 和自主5200毫安电池  朗宇 v3508  kv580   飞越碳纤1238桨   !谢谢。。主要是机器不离地,花了这么多钱 都飞不起来,急啊,都是看着泡泡的贴子一步步确认的   只能试试感度了,你觉得哪方面可能还有问题,      飞空在物理重心的中心  和电机在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让我怎么说你呢?图样图森破。。。
油门不够----------------是无论推多大油门转速始终没有变化,一直 ...

gps模式起飞    gps信号正常  闪绿灯

网友:
摇控器设置

楼主:
liangjump发表于2014-03-05 01:18:34
摇控器设置
D10的遥控。会不会是要进电调选項设置啊?油门输出不对应?

网友:
桨全装反了,鉴定完毕。

楼主:
lion2891发表于2014-03-05 09:36:29
桨全装反了,鉴定完毕。
所有的桨正反都装过,反了明显感觉风都是是向上的,,

网友E:
1.校准飞按油门
2.电调出厂重设,校准油门
3.空转推油,确认有明显变化
4.确认桨没装错
5.检查动力线,插头,电池,虚焊,C数,造成供电不足。
6.打死也不信飞不起来

楼主:
以上视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3785&extra=  谢谢老手   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校准飞按油门
2.电调出厂重设,校准油门
3.空转推油,确认有明显变化

按照你所说的做了以上视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3785&extra=  谢谢老手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