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小工字室内嗨飞

楼主(2014-03-04):
外面刮风下雨 室内飞飞过把瘾
花柳牌电池3S1350mah飞了两次就坏了个电芯 改2S飞得软绵绵晃晃荡荡没点精神  正好今天1000mah冰城电芯到货 立马组了2个3S  让我的小工字有点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感觉了 飞得很爽 忘乎所以最后嗨到门框 好在早又准备 在四根4mm碳纤管的保护下 桨的表面皮外伤 没至于断骨

图传、摄像头、小麦、3S1000mah电池全重389克,大概可飞7分钟,组多几个电芯,可以到外面练练穿越了

网友A:
赞一个。重量控制的真好。 飞行姿态很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重量控制的真好。 飞行姿态很稳定了。

谢兄弟鼓励。还可以再搞轻些,换mini摄像头去掉图传天线铜接头剪掉多余的线,不过懒得搞了,组多几个电芯就可以了,9元一块,相比那些大电池真是太不值钱了

网友B:
已经变成井字型了。

网友C:
      电调和电机的连接是用的什么?2mm香蕉头?电池用jst损耗有点大,我试过jst大约接近50毫欧的电阻,2mm香蕉头也不小,3.5的好些只有jst的一半不到,电机和电调最好直接焊上,我新买了些迷你t头,还没测试,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另外,你的电池多重?

网友D:
请问你这用的什么电机和电调啊 还有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变成井字型了。

忽略保护架 机架是小工字 保护架是扎带临时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和电机的连接是用的什么?2mm香蕉头?电池用jst损耗有点大,我试过jst大约接近50毫欧的电阻,2mm ...

电机电调直接焊接 电调直接焊接飞控 电池是电芯自组3S1000mah 84g 重量关系电池只能用js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用的什么电机和电调啊 还有飞控

1510电机 好盈10A  Arduino Nano小板+GY86+MWC2.2=飞控

网友D:
电调用好赢的4合1 不知道怎么样 也想装个小四轴 练FPV

网友:
飞的很爆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调用好赢的4合1 不知道怎么样 也想装个小四轴 练FPV

   4合一太重了,接近120克,用天行者12a或者飞腾10a四个一起才40

网友D:
哦  看了你的帖子 也想做架小四轴玩玩了  还有 请问你的电机 是多少KV的呢 浆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直接焊接 电调直接焊接飞控 电池是电芯自组3S1000mah 84g 重量关系电池只能用jst了

       jst也就轻那么一点但是得不偿失哦,50毫欧5a就是0.25v压降了4个1510估计悬停就不只5a了压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jst也就轻那么一点但是得不偿失哦,50毫欧5a就是0.25v压降了4个1510估计悬停就不只5a了压降更大
...

这么大?那还是用T头或者XT60是吧?电池线和电源主线用多大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  看了你的帖子 也想做架小四轴玩玩了  还有 请问你的电机 是多少KV的呢 浆是什么型号的

2200KV  桨是5030

楼主:
小JJ也挺有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