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精灵系列遥控器控制云台俯仰失灵的问题

楼主(2014-03-04):
技术贴,希望求得一精,并且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跟大伙补上!我来给大家介绍就是怎样解决精灵系列遥控器控制云台俯仰失灵的问题。
精灵系列的遥控云台俯仰控制失灵的问题,原因有二:
1.多数为遥控器背面摇杆与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卡槽脱离,造成俯仰控制旋钮失效。造成此问题的出现,因用户自行拆开发射机后盖,安装时没有将摇杆上的+字与电位器上的+字对准,造成电位器安装脚变形,高度降低。2.遥控器云台摇杆行程未校准。
想必知道造成云台失灵的原因后,有些动手能力较强的模友,也应该能修复此问题了。
以下内容高手可绕道而行,跳过。
不过小编也在这里多啰嗦几句,帮助大家彻底解决问题。首先,检测遥控器,借助Phantom RC遥控器调参软件(下载连接:http://www.dji.com/cn/product/phantom-2-vision/download,下载后安装,运行)分析问题:使用USB数据线将遥控器(需要打开电源开关)和电脑连接。     拨动遥控器背部的云台控制旋钮,检查X1通道的滑标是否会跟着移动。A.若滑标跟随云台控制杆移动,则需要进入飞控调参软件进行X1通道行程校准。B.若滑标不跟随云台控制杆移动,则表示发射机内控制云台的电位器没有工作。

其次,打开发射机后盖

发现电位器已变形

借用尖嘴手钳使用适当的力度将电位器的针脚扳直,增加电位器的高度

随后调整电位的十字口位置(如图所示),同时调整摇杆的位置(如图所示)。确定十字口对准后,安装后盖。

网友A:
很容易接触不良,我正好遇到了!我加了一个垫片解决的!

网友:
看你图片那个调整遥控距离的电位器,问一下,假入要是左右旋转调整电位器,会增加或减小遥控距离吗?不知道大疆出厂的时候是设置到了最佳最远遥控距离状态还是保守状态呢?

网友:
下面那个调整遥控距离的电位器的位置应该调到什么位置合适呢?

网友:
谢楼主!此贴很不错,力顶!!!
问题自己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接触不良,我正好遇到了!我加了一个垫片解决的!

在哪个位置加垫片?

楼主:
关于调整遥控距离的电位器,需要明确指出:
截止目前(2014-03-06)为止,精灵系列的产品有四款:
Phantom 1
Phantom 1 FC40
Phantom 2
Phantom 2 Vision

Phantom 1和 Phantom 2为2.4G频段,大疆将遥控距离已经提升,出厂默认距离为1000米。
Phantom 1 FC40 和Phantom 2 Vision为5.8G频段,遥控器有两种距离模式(CE:300米,FCC:500米),出厂默认距离为300米。

楼主:
关于调整遥控距离的电位器,需要明确指出:
截止目前(2014-03-06)为止:精灵系列的产品有四款:
Phantom1
Phantom1 FC40
Phantom2
Phantom2 Vision
Phantom 1 Phantom 22.4G频段,大疆将遥控距离已经提升,出厂默认距离为1000米。
Phantom 1 FC40 Phantom 2 Vision5.8G频段,遥控器有两种距离模式(CE:300米,FCC:500米),出厂默认距离为300米。

网友:
电位器不敢用力压的,很容易变形。我之前把控制俯仰的弄坏了,又把下面的那个给焊上了。

网友:
这种可调电位器在电器零件商店就有卖的,不贵、再说经常滑动也会造成内部碳层磨损接触不良、所以备几个更换

网友:
哦,终于弄明白了!俺打开遥控器,看了半天也没明白后面的云台摇杆没连接任何电路是怎么控制云台俯仰的,原来是这样的机关哦!有帖子说换一个自动回中的电位器,用旋钮控制云台俯仰,也是这个电位器吗?

网友:
还是那位高手模友改成“旋钮”电位器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调整遥控距离的电位器,需要明确指出:截止目前(2014-03-06)为止:精灵系列的产品有四款:Phantom1Ph ...

请问大神,精灵1(2013年10月购入)控制距离是300米,能通过这个调整为1000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