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3方式的多轴问题!!

楼主(2014-03-04):
请教一下这两种方式有什么效果上的区别?

另外Y3方式的多轴,怎么后面都要加一个舵机啊,可以不加舵机么?

网友:
1、三轴自旋的扭力大小不一样
2、舵机使电机偏转一个角度,抵消三轴自旋的扭力

网友:
第一种模式让人诱惑的是,三只都是正桨;第一种模式整机反扭会大点,需要尾螺旋桨更大的倾斜以抵消反扭

网友:
Y 3让人诱惑;
但目前还没有出来让人心仪的Y3的混合模式固件

网友:
个人觉得Y3是个比较鸡肋的设计。。